问一个关于电路的低级问题,请高手、大师回答

楼主(2019-05-05):
如右电路图,

为何只标出电感电流的方向,而电容和电阻的方向并未标出,而方程各项前面的符号是正的,除了i(t0)?

以为中文书可能印漏了,没想到英文版本同样只标电感箭头。

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因为我在对Buck-Boost电路建模的时候发现的一个问题,
得到的大信号方程居然和Boost电路一个样,一模一样。显然不可能。肯定是我列错了方程。
在另一本建模书上,居然也不标阻容的电流方向。如下图:
红笔处为KCL方程的右端。

再补充一个更加清晰的问题:

xch
只能定义一个初值,其他电流方向不能随意标注。解方程可得。

网友A:
因为电感主要考虑其电流,而电容则主要考虑其电压。这两个都是相关状态变量。

至于电阻,有了电压按关联关系电流方向自然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电感主要考虑其电流,而电容则主要考虑其电压。这两个都是相关状态变量。

至于电阻,有了电压按关联关 ...

可能我问的问题不怎么清楚,你再帮我看一下我补充的。

楼主:
这个问题我必须解决,要是变换器复杂一点,错了个符号基本找不出来了。大师,高手,快帮帮我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能我问的问题不怎么清楚,你再帮我看一下我补充的。

这是参考方向而已,实际方向根据具体值的正负而定。若正,则方向与参考方向相同;而若负,则反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参考方向而已,实际方向根据具体值的正负而定。若正,则方向与参考方向相同;而若负,则反之。
...

是不是不知道具体实际的方向的时候,都写成这个形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不知道具体实际的方向的时候,都写成这个形式???

就是这个东西。

网友B:
这是假设,针对节点,对电流做假设会容易些,而对于电感,电流是时间的函数,将它作为因子会方便些

网友C:
到电路基础教科书上,找一下associated reference directions的定义!

定义为:
假设电压参考方向选定,那么电流的参考方向总是选择为箭头从+指向-!
反之,如果电流的参考方向选定,那么电压 的参考方向总是选择为+号为电流流入元件的节点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到电路基础教科书上,找一下associated reference directions的定义!

还是贴出来吧,再说我也没有这种书,连电子版都没有。贴出来方便以后遇到此问题的人吧。

网友C:
关于状态变量,在常见的大多数电路中,电容电压和电容电流都是可以选择的(电感也是),只不过害怕学生生搬硬套,碰到少见的诡异电路还这样用,例如下图,用电容电流就出事了。

所以尽管有的情况下,使用电流i作变量解决问题特别方便,为了避免意外,还是统一规定使用电容电压或电荷为变量,比较保险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状态变量,在常见的大多数电路中,电容电压和电容电流都是可以选择的(电感也是),只不过害怕学生生搬 ...

那这个电路有问题吗? 比如,电容电压选定了,那么电感电流是不是应该向上流了???并且输出电流源的电压符号也是下正上负。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这个电路有问题吗? 比如,电容电压选定了,那么电感电流是不是应该向上流了???并且输出电流源的电 ...

参考方向不是这个意思

因为实际电路是交流,方向一直在变,你根本无法事先确定实际方向,所以模仿经典力学中的“参考坐标系”的概念,给了个所谓的参考方向。

参考坐标系一般来说是随便建立的,只不过具体问题中,特定的坐标系解决问题更方便而已。

这里根据电容,无法推导出电感的参考方向一定如何,独立的。上面那个图明显是想省事的,标个v或v(t)就OK了。

楼主:
Boost的等效图及其方程:

Buck-Boost的等效图及其方程:

上面的这两个电路及其方程(来自《Dynamic_Profile_of_Switched-Mode_Converter-Modeling__Analysis_and_Control_(2009)》),划红线处,明显出了问题,因为Boost和BuckBoost是不一样的。

不知道是不是跟参考方向有关系。因为,我一开始也是这样干,后面发现跟《Fundamentals of Power Electronics》一书中Buck-Boost电路方程的符号不一样的时候,如下图

立马翻看了MiddleBrook 几十年前的一篇IEEE**《A General Unified Approach to Modelling Switching-Converter Power Stages》关于Boost的方程,

这里明显看出点什么了,即使带有元器件的寄生参数。
在看后面的等效电路,问题更加明显。

请问这个是不是由于参考方向导致的错误???   请指点迷津!@xukun977

楼主:
也请以前的各位高手,过来看看。这个问题真的好大,因为这个问题,我已经把一本A4大小的草稿纸写完了。

网友C:
我晕,这么冷门的一本书,居然有人看,太难得了!

我在学校时看过,现在手头还有这本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晕,这么冷门的一本书,居然有人看,太难得了!

我在学校时看过,现在手头还有这本书。

不管冷不冷们,但是有问题总得解决吧!一开始是我自己的问题,想拿本书对照一下,没想到居然弄了这么多问题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晕,这么冷门的一本书,居然有人看,太难得了!

我在学校时看过,现在手头还有这本书。

大师,你看出问题所在了没,你那本书?

网友D:
不需要假定电流都是流进(流出)节点的,活学活用才是硬道理。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需要假定电流都是流进(流出)节点的,活学活用才是硬道理。如图。

好像对这个知识点又想起了什么,尤其是看到你这个假设!,可能是我长时间没仔细看电路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才才回来,稍等一下。

天哪,原来我一直习惯上正下负,而且是未理解参考方向的前提下的那种。
推导了好几天,竟然真相会是这样。
看来一定要好好学习电路知识了,希望大师多上传一些电子书籍,尤其是能够弥补《工程电路分析》没提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的问题在于,不知道电感的储能电流和释放电流是相同极性的。

这个我是知道的。并且储能和释放电压极性会不同。根据楞次定律。

楼主:
那红线处为何有一项是正一项是负。由于 [1]的这两项同为负才对啊。难道不知道实际方向就写成+号吗?根据昨天讨论的参考方向。
粉色箭头指的是哪一项电流? 今天看了几眼总觉得有点不对劲@xukun977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红线处为何有一项是正一项是负。由于[1]的这两项同为负才对啊。难道不知道实际方向就写成+号吗?根据昨 ...

该图里的v 是电感的上端节点电位 - 电感下端节电点位,
但电流 i 是从电感的下端进上端出,
所以该图如果v取正,i要取负;同理如果i取正,则v要取负。

重点在,在电路学里 ,若某个二端元件有1,2两个端点,如果你假设其电压为: 1端电位 - 2端电位为 “正”,那么你的电流就要设从1端进二端出为“正”。这样才能保证你把这个规则用在电阻上,根据欧姆定律实际的电阻R的值永远是正的,不会出现负阻违背实际物理。注意 ‘‘正’’,对电压而言只表示哪一端电位减哪端电位,不是指真正的正或负电压,要算出来才知道。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红线处为何有一项是正一项是负。由于[1]的这两项同为负才对啊。难道不知道实际方向就写成+号吗?根据昨 ...

查看电路分析基础中的储能元件initial condition问题,看看两种等效表示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红线处为何有一项是正一项是负。由于[1]的这两项同为负才对啊。难道不知道实际方向就写成+号吗?根据昨 ...

这个就涉及到“参考方向”和“关联参考方向”。

按书中原义,电感电流参考方向向上,即方程式中表现为。而电感电流分两项,其一是电压积分,其二则是电流初值。因电压的参考方向与电流的参考方向非关联,所以积分项还须有个负号,那么最终积分项负负得正

网友A:
关于“参考方向”和“关联参考方向”,引一帖:

《电路原理》知识点注解——参考方向
https://bbs.21ic.com/icview-2806868-1-1.html

这里有必要对“关联参考方向”给个进一步的说明,以电阻为例:

关联参考方向下为

    u = R i

功率

    p = u i = R i^2

非关联参考方向下为

    u = - R i

功率

    p = - u i = R i^2

网友A:
关于“关联参考方向”,“21学堂”中就有相关内容,详见

剖析《电路分析》
https://bbs.21ic.com/icview-252282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看电路分析基础中的储能元件initial condition问题,看看两种等效表示法。

你这个 initial condition 真的是大海捞针,找了几本外国的电路书看了,貌似都没有谈到这个问题。我倒是找到了这个。然后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涉及到“参考方向”和“关联参考方向”。

按书中原义,电感电流参考方向向上,即方程式中表现为负 ...

第一步由于非关联,左边的i(t)加个负号 ,第二步是因为右边积分项的v与i非关联又添加一个符号才负负得正 吗???

网友A:
给个式子说明一下:

    -i = -(-(1/L)∫vdt + i0) = (1/L)∫vdt - i0

其中外面的负号表示参考方向,而里面的那个负号(红色)表示非关联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个式子说明一下:

    -i = -(-(1/L)∫vdt + i0) = ∫vdt - i0

你这个公式这么一写,我还真记起什么来了。

楼主:
我的水平低人一等没得说的,谢谢各位大师,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公式推导的累还得考虑占空比丶二极管压降丶输出涟汲丶连不连续导通模式,适度了解就好。
可到TI官网 ...

TI公司的看的不舒服,都是什么开关等效电路带进去然后求解,我还是比较喜欢看Middlebrook那篇**,对于我来说真是写得太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公式推导的累还得考虑占空比丶二极管压降丶输出涟汲丶连不连续导通模式,适度了解就好。
可到TI官网 ...

电容、电感什么的计算,我比较喜欢Sanjaya 那本 《开关电源A到Z》。

不管怎么样,当下的任务还是要学会理论知识,尤其是那种比较细,如:参考方向。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个 initial condition 真的是大海捞针,找了几本外国的电路书看了,貌似都没有谈到这个问题。我倒是 ...

对的,就是这个,看清i(t)的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的,就是这个,看清i(t)的方向!

如果,按照Figure 9.1 假定的方向,那么在第一个图的电感模型(电流源+没有初始电流的电感)中,I0添加负号没问题了,
那么,第一张图那个没有初始电流的电感的电流在这样的假设 ,积分项的符号该怎么改变???如果按照昨晚HWM的推导,积分项经历了2次变号。

楼主:
上面一贴图挂了。再发一遍。

@xukun977

根据这个图如果按照非关联那种假设的话,方程式i(t0)的符号是负的,我可以理解,但是那个积分符号的两次改变真是有点不太好理解了。感觉每天都会是相同的问题没完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才才回来,稍等一下。

回来看到你层楼,我发现,原来自己是把方程和电路图分开思考了。但是下一步就不知道该怎么更正了。思路有点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