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数据是个什么样的路径在传输

楼主(2019-05-05):
从前段采集来的数据存放在SRAM中,如果要做图像处理,把处理好的数据通过MCBSP串口发送出去,那么这个数据是个什么样的路径在传输呢?

楼主:
是把数据从SRAM中搬运到DSP内部L2空间处理再通过MCBSP传输出去吗?

网友A:
传输路径不是串口吗

网友B:
你想要设计CAN或者485吗?

网友C:
这个是采用用了dma的?

网友B:
图像处理方面的的确非常复杂的

网友D:
直接从SRAM中读取  然后从McBSP送出

网友E:
就是看看你要送到哪儿去  McBSP一般是会配置为SPI等接口

网友F:
这个难道不是通过UARt的?

网友G:
传输路径值得什么?有线传输?还是无线?

网友E:
串口一般都是需要外设的,可以通过串口模块。

网友H:
MCBSP模块实现异步串口UART

网友I:
McBSP是TI公司生产的数字信号处理芯片的多通道缓冲串行口

网友J:
MsBSP的EDMA传输方式

网友K:
参考TI EXAMPLES

网友L:
就是普通串口该有的功能

网友M:
mcbsp模拟串口通信?

网友N:
数据是个什么样的路径在传输?

网友O:
怎么不使用usb呢?

网友:
要做图像处理,速度很关键

网友P:
数据存放在SRAM中是最简单的

网友L:
多通道缓冲串口(McBSP)

网友H:
McBSP包括一个数据通道和一个控制通道

网友K:
I 的 McBSP例子 都是DLB(数据回路)模式的

网友I:
McBSP是在标准串行接口的基础之上对功能进行扩展,因此,具有与标准串行接口相同的基本功能。

网友J:
对EDMA通道进行编程设定即可。

网友P:
可以使用网络实现传输。

网友:
处理好的数据直接保存吧

网友O:
高速传输就是USB的设计

网友N:
MCBSP串口就是串口而已。

网友M:
MCBSP串口速度能够跟上吗

网友Q:
不是很理解楼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