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电压稳定

楼主(2019-05-05):
使电压稳定有什么办法

楼主:
电阻分压后输出的电压有大概0.001V左右的变化,有什么办法能使电压稳定?

网友A:
首先应查清这0.001V的变化是由什么引起的,方好对策。

网友B:
也许是测量/波形观察用的参考点选取得不合适引起的。

网友C:
既然是电阻分压,估计负载重不到哪去

网友D:
如果波动是由负载变动引起的话,分压后加个运放跟随器可能就行了。

网友E:
用一支3.9V的稳压管就可以

网友F:
这电阻使用精密电阻的,分压后是可以的

网友G:
电源变化一般也会导致电压的波动,接个稳压管,同时保证电源散热良好

网友H:
这个可能外部电源干扰造成的。

网友I:
是不是所测的器件引起的,加个跟随器试试

网友J:
分压部分 的电路不稳定

网友K:
建议你在输出做成稳压源

网友L:
建议用水泥电阻 或者 一些低温漂的电阻来做分压。

网友M:
选择好合适的稳压管  建议使用ZMM36

网友N:
选择电阻使用高精密度的   电路纹波处理好   基本OK

网友O:
会不会是你电阻耐压这一块的原因

网友P:
使用精密电阻分得的电压更小

网友Q:
建议换个稳定的电源芯片试试。

网友R:
实际测试的时候电阻会发烫的,阻值会变化的

网友S:
要求这么高?

网友T:
这个波动正常都有的。

网友U:
是外部环境引起的吗?

网友V:
这么小的波动根本无法判断。

网友W:
什么信号需要这么精确?

网友X:
加个屏蔽层试试看。

网友Y:
要不增加一些电容稳定电压。

网友A:
稳压管试试?其实我有个疑问,电阻分压有那么精确的吗 、温度变化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Z:
0.001V的电压都会对你的电路产生影响?就你的万用表或测试设备都会有这个误差

网友C:
器件精密,稳压管、滤波结合使用当然,还是会有纹波,这要看对电压有什么样的要求

网友G:
用的是精密电阻?分压电阻多大的误差

网友AA:
1mv的变化对于很多应用都可以忽略了,电源的文波也远大于1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