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的仿真状态 和 从H0引导

楼主(2019-05-05):
SP2812的仿真状态 和 从H0引导两种状态的过程有什么区别

楼主:
仿真状态下.reset段是不是放到了H0的0x3f8000上 仿真状态下的详细执行过程是什么样的呢??

楼主:
从H0引导的详细执行过程是社么样的呢??

网友A:
281x是由内部的Bootloader引导特定通用IO引脚来判断上电引导方式的

网友B:
嗯,Bootloader位于芯片的Boot ROM中,是出厂时烧写好的引导程序。

网友C:
H0引导是什么意思?

网友D:
这个是比较好理解的哈,,引导程序的概念

网友D:
引导不是系统加电或复位时,程序从0开始引导吗?

网友E:
仿真状态也是跟复位一样的吧。

网友F:
出厂时烧写好的引导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