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 BOOT

楼主(2019-05-05):
我的引导模式选择的是 I2C BOOT,而我的项目代码比 i2c Eeprom 的大,因此需要做一个二次引导程序。

网友A:
EEPROM能不能有更大的     那你的第二部分代码存哪里?
二次引导那就最好存到EMIF等外扩的flash

楼主:
先从 I2C 引导,然后 FPGA 将代码写入 DSP,再由 DSP 运行这些代码。

网友B:
这个。。。不知有没有例子可供参考

网友C:
夸张,FPGA贵,还是ROM贵呀

网友D:
你是要修改BootLoader吗?

网友E:
你用的哪个处理器?

网友F:
只要你的FPGA实现的一些标准的接口,你自己的I2C里的boot代码,想怎么传代码都行呀

网友E:
对,当数据传到指定的地址上即可。

网友G:
嗯,然后一个长跳转去执行代码,就O了。

网友H:
如果需要二次引导程序,其实就是一个在 DSP 上运行的程序而已。

网友D:
I2C 初始引导程序将该二次引导程序放入内存中,DSP 就会开始运行这个程序。

网友C:
你可以尝试输入关键字“引导”(不加引号)来搜索 C6000 Application Notes,看是否有关于二次引导程序的结果。

网友I:
对,可以通过调节Vref 来处理负电压信号

网友I:
可以参考AN2219

网友J:
这种boot  具体没试过   应该很慢
对时间要求严格的肯定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