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请问一下88F516在空闲模式下。定时器T0可以工作吗?

楼主(2019-05-05):
请问一下88F516在空闲模式下。定时器T0可以工作吗?

网友A:
T0内部16.6M在空闲模式应该是可以运行

网友B:
idle状态下,除了CPU的时钟停止,定时器时钟是工作的

网友C:
是的 用外部的T0端口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楼主:
OK,知道了,多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