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种哪种用的多一些

楼主(2019-05-05):
TMS320C2812 TMS320F2812 TMS320R2812这三种哪种用的多一些

网友A:
它们区别在于分别是ROM、FLASH和RAM的内存

楼主:
这个我知道,应用场景有什么不同?

网友B:
就大小不同而已吧,功能还有啥不同?》

网友C:
ROM,  你可以将你的代码提交给TI,这样你的芯片出厂时,TI就已经给你烧好了代码。

网友D:
volume产品时选择,可以有效降低成本。

网友E:
Flash,  你可以在购买芯片后,随时向里面写自己的程序以便脱机运行。

网友F:
RAM,对不起只有RAM的产品,不能自己脱机运行,运行另外的器件来配合做代码的加载。

网友G: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ROM、FLASH和RAM

网友H:
picollo的dsp。呵呵这个兄弟不太清楚!!!你可以问问代理商啊!!!

网友I:
你要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I:
TMS320F2812这个芯片用的比较多。

网友J:
见的F2812多点吧

网友K:
TMS320C28x系列

网友L:
TMS320F2812 用的很多

网友M:
F28335当浮点处理器用

网友N:
 TMS320F2812是基于代码兼容的C28x内核的新型高性能32位定点数字信号处理器

网友O:
F2812集成有许多外设,提供了整套的片上系统

网友P:
TMS320F2812最常用的

网友Q:
F2833X在保持150MHz时钟速率不变的情况下

网友R:
看你的应用了,2812是定点

网友:
高端高性能 MCU TMS320F28335

网友S:
高性能的静态CMOS技术

网友P:
TMS320R2812没有听过的

网友K:
TMS320F2812 32位定点微控制单元(MCU),主频高达150MHz

网友O:
降低了系统成本,实现更简单、高效的控制。

网友L:
TMS320C2812   TMS320R2812没有用过

网友N:
TMS320F2812和TMS320F28335哪个好

网友M:
F28335可以 使用TI优化的数学库

网友S:
TMS320F2812推荐。

网友:
TI 公司的一款 TMS320C28X 系列浮点 DSP 控制器

网友R:
stm32与dsp有什么区别?

网友Q:
新型F2833X浮点控制器与TI前代领先数字信号控制器相比,性能平均提高50%。

网友T:
应该说有不同的适用场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