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测试时两次都进入了中断

楼主(2019-05-05):
为了简便说明问题,提取代码如下。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b=1;
uchar a=5;
uchar c=10;
void main()
{
while(b)
{
a--;
}
c--;
}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1_ISR(void)
{
b=0;
}
当上面while循环中语句为while(b)
{

}只有一个分号时,可以跳出while循环,但是当while(b)
{
a--;//或其他语句时
}跳不出while循环。
这是为什么,测试时两次都进入了中断。
申明:上述代码是简化后,表达出我的原来代码的意思。

网友A:
你仿真一下,看b是否变为了0。。

网友B:
还有就是把优化等级调为最低,减少其他因素。

网友C:
那就单步调试看看b的值是否在中断的时候被清零了

网友D:
一种是将IAR版本改为debug,(降低优化程度)另外就是各位说的加个VOLATILE.

网友E:
代码本身没有任何意义而被系统优化掉了。

网友F:
中断信号是两次怎么产生的?

网友G:
楼主这个代码是怎么设置的啊

网友H:
能够进入中断就是触发了信号

网友I:
如果是误触发中断,也有可能是就是你信号收到干扰了。

网友J:
变量b的值在中断过程是多少呢

网友K:
中断误触发了?板子设计怎么样,会不会是电磁干扰

网友L:
main函数里面为什么没有死循环?这样程序运行完就停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