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升压输出电容大小影响

楼主(2019-05-06):
1.当输出接47uF电容时,输出切换到升压线路后,系统能够很快转化到升压线路供电。
2.当输出接220uF电容时,输出切换到升压线路后,系统不能切换到升压线路供电。
升压线路的输出电容不是越好越好吗?为何大电容的时候,系统没法切换到升压线路供电,直接关机了呢?

网友A:
可能你的系统对电源建立时间有规定,小电容可以满足,大电容就不行。

网友B:
可能由于这个芯片的动态特性差,输出 电容220uF太大了,导致芯片启动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