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一个引脚方波怎么换成两个引脚信号呢?

楼主(2019-05-06):
我用AD9833输出一列方波,但我想用这一列方波来驱动变压器,要使用到两个引脚,一个引脚信号怎么变成两个引脚信号的差值呀?用什么芯片呢?

网友A:
画个波形图来看看你需要什么样的

楼主:
这是引脚图

网友B:
反相放大。

有没有推荐的芯片,频率2M左右

网友C:
估计LZ是要单端转差分。

好的,我去ADI搜一搜

网友D:
用两个绕组,中心抽头

工业场合,要高频2M左右,想用数字电路芯片

网友E:
难道不是直接接VOUT和GND?

原来这样就可以啊

网友E:
建议中间加一级功率放大。
你的AD9833不一定适合驱动变压器

网友E:
似乎是个DDS,DAC输出,不可以直接驱动变压器的。

是的,我打算中间加一级放大器与MOS管驱动

网友F:
注意,输出含直流(VCC/2=2.5V)。如果要消除直流,输出脚需要串联隔直电容。

嗯呢,我看一下这个模拟电路

网友G:
有专门的驱动芯片,或者用MOS Driver芯片也可以。
当然简单点用两路的比较器也可以

嗯,我在选个合适的芯片

楼主:
变压器输入一端可以直接接地,因为功率不够,所谓在电路中用TC4427来驱动变压器,TC4427的输出是两个正电平引脚,所以想转换,刚才表述的我自己都迷糊了

TC4427的输入是两个正电平引脚,打错了

网友E:
你到底是什么需求?
9833在前面,后面居然可以用栅极驱动器。。。

驱动超声波探头,频率可变,探头的电压是正负17V。我想用单片机控制9833输出信号,然后经过一个芯片实现单端信号至双端信号的转换以及信号放大,再输出给TC4427,来驱动探头。

网友E:
给栅极驱动器的信号,用单片机的PWM输出就足够了,不必加上一个昂贵的DDS。。。

@戈卫东 :我用的单片机是32Mhz的,四个周期一条指令,反应不过来。因为这个还有别的电路部分,所以无法更换单片机,只能新增加芯片了
@xinting :AD9833参考频率最高25M,你认为它输出2M脉冲会比MCU的PWM精度更好?
起初是采用的单片机引脚直接驱动,但现在探头要求2M且频率可调,单片机速度不够所以加了DDS

网友H:
请问楼主,你的需求干嘛用?  你的要求有N种方法得到。就看你干嘛用了。

后级电路已经做完了,现在目标就是把AD9833的单端电路信号转换成两路差分信号来驱动后级电路。

网友I:
RS485驱动芯片行不行?

xch
@xinting :啥原因?
变压器是功率驱动,485是信号,都不是一个应用场合,兄弟,别一看差分就485
不可以

网友J:
按你的说法是需要H桥驱动的,也就是看用半桥还是用全桥拓扑,这就涉及的面广一点了

网友J:
开关电源就不是电路小白能解决的问题,还是洗洗睡吧

网友K:
74HC14 可好?

嗯,我换了同类器件

网友L:
引用 楼主:
变压器输入一端可以直接接地,因为功率不够,所谓在电路中用TC4427来驱动变压器,TC4427的输出是两个正电平 ...

TC4427是双输出同相,TC4428就是双输出反相,变压器直接接OUTA和OUTB之间。INA INB直接相连就OK了。
就是不知道你驱动到底需要多少频率。虽然MOS驱动芯片速度还可以,但是频率高了还是不成。

学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