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测交流过零和仿真对不上

楼主(2019-05-06):
可控硅调光控制时需要过零

网友A:
不错了,你这过零检测电路本来就不是对称的,要用软件修正到真正的过零点。贵一些但是精确的解决方案:
https://bbs.21ic.com/icview-2618640-1-1.html

网友A:
比你的电路更便宜的方案,连光耦都不用了,仍然需要软件修正。

楼主:
我前面一个直接用的是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了,你这过零检测电路本来就不是对称的,要用软件修正到真正的过零点。贵一些但是精确的解决方案:
htt ...

都偏了半个周期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你的电路更便宜的方案,连光耦都不用了,仍然需要软件修正。

资料很使用,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偏了半个周期了啊

你怎么算出“半个周期”出来的???讲给我听听让我也乐一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