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噪声乱象,noise spectrum

楼主(2019-05-06):
请教大神前辈们,模拟信号经过运放跟随后输出,即使在板子不上电时,示波器就能捕捉到尖峰毛刺,如下图。
不知来源何处,还请大神们给点建议,,,

网友A:
这是干扰,不时噪声。找到源就能杀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干扰,不时噪声。找到源就能杀掉。

关键是另一个板子放在同一个位置,用同样的cable接到示波器就没有这样的干扰,和布局有关?

网友A:
哦,这样啊。按照我自己的经历,我会首先查一下虚焊。

网友B:
电源输入EMI相关元件可能都没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输入EMI相关元件可能都没装吧。。。。

磁珠是有的,但是另一款板子也没啥特别处理,就没有这现象。。。。,,而且这个是还没有上电的时候,电源的cable也没插,,

网友B:
那么,有毛刺的,运放的反馈电阻用的很大,比如1M,100K;
另一个,电阻用的小,比如,1K。。。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有毛刺的,运放的反馈电阻用的很大,比如1M,100K;
另一个,电阻用的小,比如,1K。。。 ...

最后一级是运放跟随输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后一级是运放跟随输出。。

前面呢?

网友B:
不上电,运放的输入输出都是高阻的,可视为开路。

网友B:
跟这些运放都从PCB上拆掉是一样的。

网友B:
这样就剩下一些电阻,如果反馈电阻很大,示波器探头就容易接收到噪音,如果反馈电阻很小,就相当于短路到地。

楼主:
跟随的前面是运放搭的低通滤波器,,

网友B:
如果是跟随器,那么运放拆除之后,输出是悬浮的,更容易被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这些运放都从PCB上拆掉是一样的。

好的,,那就是最后一级运放的输出到输出连接器之间的走线有问题??可以这样理解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那就是最后一级运放的输出到输出连接器之间的走线有问题??可以这样理解吧 ...

悬浮的线,怎么走都容易被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悬浮的线,怎么走都容易被干扰。。。

前辈可有解决之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辈可有解决之道

加一个接地的电阻?

网友B:
如果没有“不上电不能有干扰”的需求就不要动了。。

网友C:
你板子不上电那也不是板子的波形吧,你就把示波器点在手上也有波形啊

网友D:
干扰进入电路有多种途径,不看电路和PCB一时无法替你判断,说也是瞎猜。

网友D:
很多时候属于“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就是说你的地选择在什么地方对测量结果的影响会很大。
正确的测量方法,应该把表笔地选择在被测点最近的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不上电不能有干扰”的需求就不要动了。。

主要是这个干扰始终叠加在输出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板子不上电那也不是板子的波形吧,你就把示波器点在手上也有波形啊

板子不上电的时候,,应该是没有任何波形的,包括噪声毛刺。有些板子就是没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多时候属于“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就是说你的地选择在什么地方对测量结果的影响会很大。
正确的测 ...

信号是通过SMA同轴电缆直接引到示波器的,测试点处,信号和地离得很近。。

网友D:
引用 楼主:
信号是通过SMA同轴电缆直接引到示波器的,测试点处,信号和地离得很近。。 ...

这说明是电源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说明是电源造成的

供电的电源cable没插

网友E:
模拟信号经过运放跟随后输出,即使在板子不上电时
这是什么意思?是电路板电源没有加,但是模拟信号已经加上了?

电源没有加,不可以加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模拟信号经过运放跟随后输出,即使在板子不上电时
这是什么意思?是电路板电源没有加,但是模拟信号已经加 ...

目前就是在找噪声来源,从两个不同的板子上,不加电时,两个的现象还不一样,其中贴上来的这个就有这个毛刺,,,另一个没有。。。。。。。。。。。不知是否可用其他方式来排除噪声来源/?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目前就是在找噪声来源,从两个不同的板子上,不加电时,两个的现象还不一样,其中贴上来的这个就有这个毛 ...

你把探头的地夹在探针上,让它形成一个环路。然后靠近附近设备,在示波器上可以看的干扰。

网友E:
引用 楼主:
目前就是在找噪声来源,从两个不同的板子上,不加电时,两个的现象还不一样,其中贴上来的这个就有这个毛 ...

你没有直接回答问题。是不是板子没有加电源,但是信号已经加上了?

不可以这样做。这样做会导致芯片没有加电源,但是有些引脚有信号电压。这时候芯片是什么状态是不确定的。
有可能会损坏芯片。

电源一定要加上,信号输入端可以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没有直接回答问题。是不是板子没有加电源,但是信号已经加上了?

不可以这样做。这样做会导致芯片没有 ...

输入没有加信号,只是输出接到了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探头的地夹在探针上,让它形成一个环路。然后靠近附近设备,在示波器上可以看的干扰。 ...

好的,谢谢前辈,我用SMA线焊个试试。

网友F:
示波器的问题吧

网友F:
用Tektronix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