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和MOS管组成的恒流源有点小问题

楼主(2019-05-06):
LM258加P-MOS管组成了一个恒流源 ,我期望电流是2ma左右,可实际测量却是12ma左右, Vs = 12.4V,Vg =11V【AP2321 DATASHEET上Vgs(th) > -1V】运放的Up != Un(Up=22V,可Un只有12.4V)  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网友A:
1 下边那个十字有连接么?
2 如果是有连接,那么R6 和R9分压导致运放的输出无法控制MOS管输出小电流。

下边有连接

网友B:
横流的话  不应该这样搞,你这个区的是恒压除以560欧姆,不准的

网友C:
正常,考量IC的输出动态范围。

网友A:
R9拆掉应该可以

网友C:
运放的共模输入电压和最大输出电压都处在临界规格内。输入电平22V>vcc-2.5v(最大共模允许电位),这是不正常。如果R4=12k,R3=4.8k,输出电流为2.5MA,运放输出电压为14V同,绝对正常 。还有可能此MOS管损坏,依据根据楼测量数据,运放输出应为22V左右,V+>v-,处在开关比较器状态。VG不可能为11V

网友D:
这个电路恒流值是2mA。

网友C:
本来运放的输出电压比VCC少几伏,还要降低电压驱动G极,结果达不到,正常要29V,才能保持反馈环路平行。按正常 算,VS=22,VG=20V同,OP输出=20*34/24=28.3v,达不到,电路不正常。

网友C:
OP已损坏,输出达不高位包和输出。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根据大家的指示把R6变小,可以输出我的期望电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恒流值是2mA。

我的图仿真也是2m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下边那个十字有连接么?
2 如果是有连接,那么R6 和R9分压导致运放的输出无法控制MOS管输出小电流。 ...

网友E:
1、楼主和8楼的电路都接成正反馈了,不正常的,+-输出互换一下就可以了。
2、实际电路跟仿真可能会有不同,比如,不用一个小电容接在输入输出之间,可能会出现震荡,特备是MOSFET的电容比较大时。

有失水准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