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与usb设备数据传输不一致问题

楼主(2019-05-06):
请教各位老师,我的diy usb 设备 发现,上位机app 获取 usb设备的数据有不一致的情况。usb设备以轮询的方式,不断通过端点1 发送数据。上位机通过读数线程不断从读数数据。获得的数据有时与设计的不一致。不知什么情况。从固件代码看,usb设备向端点发送数据的速度,肯定大于 上位机线程读数据的速度。这样数据在传输过程不就会有丢失么?请教各位老师了。谢谢。

网友A:
IN令牌包是主机发送的,主机不发IN令牌包,设备不发数据。不存在设备主动发送数据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令牌包是主机发送的,主机不发IN令牌包,设备不发数据。不存在设备主动发送数据的情况 ...

谢谢楼上老师的指教。 那么,如果usb设备的 mcu 不断向IN端点的缓冲区,是没有用的。只有当主机发生IN令牌包时的 端点缓冲区的数据才是有效的,是这样的么? 请问老师,那么,如果我要快速地向主机发送一批数据,需要用什么方式向端点缓冲区快速填数据呢?  我该如何去做? 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