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c单片机 c语言中 可定义多大的数组?

楼主(2019-05-06):
请教 各位老师,我在学习 pic 单片机的c语言编程。请问如何 在c 语言中,如何 使用 bank0 以外的  RAM 区?以便于定义 大的数组。 在此,先谢谢老师的回复。

网友A:
好像是数组不能跨bank,c语言会自动分配数组在哪个bank,不用管的,汇编需要banksel。

网友B:
学习pic的C语言编程,是个糟糕的选择。

网友C:
很多时候,需要考虑芯片特性来针对性地编程核定义变量。这 PIC 就是

楼主:
编译后 data memory 状态

数字内存 用了1/3 只要还不到,就是不能定义大数组,比如 512 个元素的数组。请教有经验的老师,在c语言编程的情况下,如何充分利用现有的片内 ram 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