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圆管内孔直线度检测仪的软件功能详解

楼主(2019-05-06):
  圆管内孔直线度检测仪是基于PSD传感器的激光测量设备,可精确定位光的能量中心位置的功能来实现对内孔直线度的检测,测量准确,显示清晰。

  圆管内孔直线度检测仪软件系统:

  圆管内孔直线度检测仪软件功能:

  1、数据采集

  在设备工作时,测量软件将同步采集PSD传感器的“X轴、Y轴”坐标值和角度传感器的角度值两组数据。

  2、检测点的数量设置

  根据检测需要,用户应提前确定检测点的数量及各检测点的间距尺寸。检测点应均匀布置,相邻两点的距离相等。检测时先输入P0点至P1点的距离,系统将根据检测点的数量自动计算其余各点的位置尺寸。

  3、软件的计算方法

  测量点的坐标取完后,软件将根据国家标准《直线度误差检测》的数据处理方法“反向消差法”进行弯曲偏移量计算。

  4、测量软件的主界面

  测量软件界面为我公司直线度检测仪软件界面的基本形式,当设置的检测点数较多时,通过拉动右侧的滚动条可显示不同点位的偏移量和角度。

  5、报警功能

  在检测软件中根据被测圆管的实际需要可填写各点的最大允许偏移量值,当实际值超出允许最大值时,软件上的数据将变为红色字体,同时系统进行声光报警。

  6、数据存储功能

  每次检测结果都将存储到系统硬盘内,最大存储时间为1年。存储的文件格式为JPEG格式。

网友A(2019-12-19):
请教一个问题,我用电火花穿孔机加工的小孔直线度可以有偿帮忙检测一下吗?我的孔径是0.6mm,长度是10cm,304普通碳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