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jlink版本要求

楼主(2019-05-06):
请问GD32E230系列芯片使用jlink仿真器,有要求吗?jlink 有v8  v9的,哪个好?便宜的应该是v8吧,能不能用呢?谢谢路过的大神,求解答

网友A:
需要V9的或者用GD-link

谢谢

网友B:
V9的也不贵  一般50~100的。 我买的是某高手自己设计的 用STM32F205做主控。 稳定是硬道理。

谢谢

网友C:
E230必须V9,亲测

谢谢

楼主:
大大哥,求救。买的v9不支持GD32E230,,,JLINK是  v9.40  dll:v6.40,需要怎么做才对???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大哥,求救。买的v9不支持GD32E230,,,JLINK是  v9.40  dll:v6.40,需要怎么做才对??? ...

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