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的ML51系列Vref等一些疑问

楼主(2019-05-06):
1、ML51系列vref可以输出到pin,而mcu可以工作在1.8~5.5V,请问mcu的额定工作电压3.3,Vref最大可以设置到多少V电压输出?
2、ADC可以参考到Vref或VDD吗?
3、i2c 从机地址有4个,但在不同的页:页0和页2,如果需要4个地址,进中断时是否需要判断?
谢谢

网友A:
1、3.3V
2, 可以,參考VREF Block Diagram
3,可以在starts 0x40, 0x60階段,讀回i2c data, 可以讀回來當時是收到的地址。

网友B:
楼上正确。

网友C:
数据手册应该有这些数据

网友C:
内部 VREF 输出电压选择
这部分选择 VREF 输出电压.
000 = 1.538V , 当 VDD > 2.0V
001 = 2.048V , 当 VDD > 2.4V
010 = 2.560V , 当 VDD > 2.9V
011 = 3.072V , 当 VDD > 3.4V
100 = 4.096V , 当 VDD > 4.5V

网友C:
这个Vref真给力。

网友D:
可配置的。

网友D:
默认值看手册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