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谁知道100A电流走线

楼主(2019-05-06):
想用一个mos-IRLB3036PBF走100A电流PCB怎么办,怎么走都感觉不好,要不就是感觉线宽镀锡不够,要不就是感觉散热做不好

楼主:
加铜条也不好加上去,怎么办呢

网友A:
你好歹给个照片,让人家看看这个管子的周围环境吧?不然怎么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歹给个照片,让人家看看这个管子的周围环境吧?不然怎么回答?

周围啥都没有啥也不敢放,一大片空地,就一路输入,一路输出,一个控制,3根线,输入输出接100A

网友B:
走线开窗,后期手工补锡 可以补很厚的

想了,补锡一旦不均匀会有风险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周围啥都没有啥也不敢放,一大片空地,就一路输入,一路输出,一个控制,3根线,输入输出接100A ...

玩100A大电流,据说现场至少要有两个人,一个人做实验,另一个人负责随时拉闸刀

在不会泄露商业秘密的情况下,可以拍个照片给人看看。
一般情况下光秃秃几个字的帖子,人家很少回复的,因为看着没诚意,而且不知具体情况没法支招。

嗯嗯

网友C:
一旦短路,不拉总闸无法切断的。

@戈卫东 :嗯呢,我找个人关注点,谢谢戈老板
@tiantiantian123 :不是吓唬你。导体分开还有电弧,电流不切断,并且发出高温高热,还是有一定危险的。
吓唬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100A大电流,据说现场至少要有两个人,一个人做实验,另一个人负责随时拉闸刀

我准备把2脚减掉TO-220AB封装的,2脚走线直接在散热孔的位置走一个螺丝,3脚布宽点

@xukun977 :是的,这个是底层开窗了
@tiantiantian123 :不是双面板吗?
但是这样散热不好做了

网友D:
多并几路管子。

网友E:
是不是真的啊,这么牛X

网友F:
100A的线尽可能离接插件短点。越短越好。其他的不好布就绕。这样处理起来就好点,如果布线长了,镀锡呀,都是治标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走线开窗,后期手工补锡 可以补很厚的

记得在技术书中看到过,补锡对增大导通电流的基本没有效果。

网友H:
可以买点液氮,再买根超导线,不会很贵。

谢谢

网友I:
允许温升25°C:

温升50°C:

我擦

网友I:
其他数据是20mm线长下计算的,如损耗功率

太大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准备把2脚减掉TO-220AB封装的,2脚走线直接在散热孔的位置走一个螺丝,3脚布宽点
...

这么大电流,平摊到4个管子,平均电流都高达25A,而且在大电流条件下,距离的远近,直接影响电流分配,超过一定值,除非你焊盘做的足够大,否则,管脚周边就给你烧出圈来。
TO-220封装直接散热器输出做一路这个是个不错的思路,不过你既然做了这样的打算,而且不是搭桥工艺还用PCB,那么,可以考虑这样做:
散热器采用T型的表面一根铜排,管子卧式,压在铜排上面,经过螺丝固定到T型散热器,这个铜排直接是一路。
4个源极,每一个源极,紧跟2根造型完成的1mm以上裸铜线,排列好汇合到输出(输入)口,100A电流,总出口哪怕2盎司铜皮都不可靠,安全的贴合理大小的铜皮,而前面8根造型铜线,并排汇合到这里输出。
剩下的,就是把铜线和PCB覆铜焊起来贴上,这个不难,2根1mm铜线,保证的电流密度,焊锡均匀不均匀都不影响最后成品效果了。
其实,管子不走PCB,用散热器那边的铜排直接固定,然后源极直接焊接在另外一个铜排上面也许更合理,至于栅极,PCB上面飞线出来焊上就成。大电流,搭棚做是常见了手法,别总是只想着用覆铜板,覆铜板在大电流条件下,会有很多不好的限制。基本上商品化的设备,在上百A输出部分,就没见PCB的影子。

有理,谢谢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准备把2脚减掉TO-220AB封装的,2脚走线直接在散热孔的位置走一个螺丝,3脚布宽点
...

顺便补充一下,百A级别的电流,断开瞬间,哪怕nH级别的寄生电感,都可以引起绝对恐怖的关断尖峰,别忘了肯定必须加上尖峰箝位电路,否则,管子必死无疑。

嗯嗯

网友K:
大电流是难办,所以现在搞新能源车的尽量提高电压,上千伏,电流很小。

嗯呢

网友I:
你问问PCB板材最厚有几盎司的覆铜。我们一般只用1盎司。

也许有家伙生产100 OZ的
一带一路,中国制造

哈

网友L:
PCB走不了100A电流,必须加扩流片

我看也是

网友M:
这么大电流一定要加铜皮,必须要的,散热片也是必须的,别说不好加,这是必须的

网友N:
感觉可以考虑汽车灯线路,金属板+线切割

网友O:
建议线宽设置1CM镀锡,然后手工加2-5MM铜柱整个加锡焊在走线上,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P:
用方形铜棒

网友Q:
按照计算  是走不了100A的线。

网友R:
这个还是不要用 PCB 了吧。有那种集成了尖峰钳位电路的大电流 MOSFET 模块,直接用螺栓打到铜条上。散热的话则是垫一片绝缘传热片,然后螺栓直接打到散热片或金属外壳上。

网友:
你见过逆变焊机的板子吗,

网友S:
某些大个头的FPGA,核电压的电流也能达到100A的量级,当然电压值也很低,低于1V。

网友T:
高深的学问,学习了!

网友U:
这个难度不是很大的呀,见过电动车控制器么?电流都几百A了,用铝基板,接线柱螺丝固定引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走线开窗,后期手工补锡 可以补很厚的

这个不是补锡解决的事。看看人电流的数量级。必须上铜条甚至是铜块,有条件银条,金条也可以往上招呼,就是不知道好焊不。呵呵!

网友V:
引用 网友C:
一旦短路,不拉总闸无法切断的。

还得备好最近的消防和医院的电话,制定好应急预案包括撤退顺序和路线。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等等。电话设置一键拨号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G:
记得在技术书中看到过,补锡对增大导通电流的基本没有效果。

那本书?你们学校老师弄的手抄本还是油印本?这个有收藏价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可以买点液氮,再买根超导线,不会很贵。

关键是液氮在空气中很容易气化吧?另外液氮导电不?电路板放液氮里,然后密封起来?搞不懂。

网友V:
引用 网友S:
某些大个头的FPGA,核电压的电流也能达到100A的量级,当然电压值也很低,低于1V。
...

能否发个图片让我等仰视一下?

网友W:
之前我们的产品是在PCB板上面插很粗的铜线焊接,类似跳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V:
能否发个图片让我等仰视一下?

AMD 2990WX处理器,TDP250瓦,核心电压1.2V电流200多A。。。。
你可以去找个399主板图片看看。。。。

网友V:
引用 网友C:
AMD 2990WX处理器,TDP250瓦,核心电压1.2V电流200多A。。。。
你可以去找个399主板图片看看。。。。 ...

两个问题啊:1、AMD 2990WX处理器总体上还是CPU,不算严格意义上的FPGA吧?2、热设计功耗(TDP) 250W就是CPU耗电两百五十瓦?然后就用250W/1.2V=200A。还能有这种算法?CPU好像除了有核心电压还有IO口电压什么的吧?五专学历献丑了。请戈老师不吝赐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V:
两个问题啊:1、AMD 2990WX处理器总体上还是CPU,不算严格意义上的FPGA吧?2、热设计功耗(TDP) 250W就是C ...

你要看的是200A本来就不是FPGA吧?
IO功耗可以忽略。

网友V:
引用 网友C:
你要看的是200A本来就不是FPGA吧?
IO功耗可以忽略。

请翻到35楼,我和另一人讨论的是100A的大个头FPGA。而且为什么IO功耗可以忽略?另外第六感觉告诉我热设计功耗(TDP) 250W和实际功耗不是一个概念,但我拿不出证据。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V:
请翻到35楼,我和另一人讨论的是100A的大个头FPGA。而且为什么IO功耗可以忽略?另外第六感觉告诉我热设计 ...

我只是提供一点信息让你见识一下走200A电流的PCB大约是什么样,免费的。
你可以不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只是提供一点信息让你见识一下走200A电流的PCB大约是什么样,免费的。
你可以不看。 ...

感谢戈老师的无私帮助。呵呵!

网友S:
引用 网友V:
能否发个图片让我等仰视一下?

拿Xilinx估算功耗的XPE工具随便整了两个,一个Virtex Ultrascale的,一个Virtex Ultrascale+的,选了比较大的型号,资源用的比较多(FF、LUT都设了90%,BRAM也是90%,DSP是50%没加;随便加了些DDR4、PCIe等高功耗外设和硬核。其他的一些IO电平、反转率之类的细节参数没有仔细去设),能估到90多A。这设计的时候肯定要留余量,设计标准得是100多A了。。。当然,我没这方面的经验,我用过的顶多到30A左右。

此外,下边这个链接是TI的,关于Xilinx的FPGA电源系统设计的推荐选型的(我一般不会用它推荐的型号。但是会参考它估算的电流量级。)。某些型号的核电压,按照高负荷设置(可以有高中低三种粗略设置,根据应用不同),有推荐180A的核电流的。。。

http://www.ti.com/ww/en/power_management/FPGA/xilinx.html

网友S:
引用 网友V:
请翻到35楼,我和另一人讨论的是100A的大个头FPGA。而且为什么IO功耗可以忽略?另外第六感觉告诉我热设计 ...

这些大芯片,主要功耗是核心电源轨的功耗。IO的功耗是很低的。以Xilinx的20nm的FPGA为例,核电压可以随便到几十A,但是IO电压嘛,有个数据:每个bank不会超过200mA,一个器件有个十个八个IO bank,加起来也没多少(一般一个bank的IO数从40~80不等,不同的系列有所不同。),从数量级上看,估算总功耗时,相比于核电压,IO的确实可以忽略。另外一个耗电较大的是片子上集成的高速差分serdes。

网友:
引用 网友S:
这些大芯片,主要功耗是核心电源轨的功耗。IO的功耗是很低的。以Xilinx的20nm的FPGA为例,核电压可以随便 ...

哦!原来是这样。谢谢!问题是那么高的电流CPU内部怎么走线。用黄金线?感觉我们严重歪楼了。呵呵!

网友X(2019-06-07):
引用 网友V:
还得备好最近的消防和医院的电话,制定好应急预案包括撤退顺序和路线。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等等。电话设置一 ...

那我们做锂电保护板的不要活命了,大电流板子持续电流200~300A

网友Y:
持续大电流,散热必须搞好了。。。现场2人是低配,这个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