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51单片机定时器进不了中断函数

楼主(2019-05-06):
芯片是89c52 晶振是18.432定时5ms
void Timer0Init(void)
{
    TMOD = 0x10;
    TH0 = 0x0E2;
    TL0 = 0x00;
}

void tm0_isr() interrupt 1
{
    SendByte(0x11);
    TH0 = 0x0E2;
    TL0 = 0x00;
        countt++;
   if (countt== 200)               //1ms * 1000 -> 1s
    {
        TR0 = 0;
        countt = 0;
        BEEP = 1;
    }
}

别的地方
if(key!= 0xff)
{
TR0=1;
BEEP = 0;
}

按键按下打开定时器 同时蜂鸣器响 1s关闭蜂鸣器
但是试过后是按键按下蜂鸣器一直响 不会停
麻烦各位帮忙解答下

网友A:
仔细确认一下,是不是实时关闭定时器中断没有?

网友B:
if(key!= 0xff)
条件一直满足吧

网友C:
检查一下 TR0 的设置吧

网友D:
只看到程序片段,不好说。

51的中断总开关,开了没有?

网友E:
void Timer0Init(void)
{
    TMOD = 0x10;
    TH0 = 0x0E2;
    TL0 = 0x00;
    EA=1;    //开总中断开关
}

网友F:
引用 网友B:
if(key!= 0xff)
条件一直满足吧

我也好奇,检测按键这样检测吗?

网友G:
别用51了,有点落后了。

网友H:
定时器初始化有问题,一是没开启定时器;二是没开启定时器中断和全局中断。
正确的初始化函数可以参考下面代码:
void Time0Init(void)
{
TMOD=0x10;
TH0 = 0xe2;
TL0 = 0x00;
ET0 = 1;  //开启定时中断
EA = 1; //开启全局中断
TR0 = 1; //启动定时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