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低功耗锂电池升压芯片,输出5V

楼主(2019-05-06):
求低功耗锂电池升压芯片,输出5V
有什么常见的型号推荐下,谢谢。

网友A:
低功耗太笼统,几个uA到几十uA、几百uA,厂家都会号称低功耗。
另外负载电流要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功耗太笼统,几个uA到几十uA、几百uA,厂家都会号称低功耗。
另外负载电流要多少? ...

负载10mA,要静态电流uA级的

网友B:
3.7V升压输出5V 400mA的用过静态电流在20uA左右,APW7079,高效率、同步整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负载10mA,要静态电流uA级的

TPS61099,ETA1061,都是几个uA耗电的升压DC-DC。
HL7612、SGM66051,都是几十个uA耗电的升压DC-DC

网友C:
这个是贝岭老的吧 现在新的是BL8531  BL85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