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手上有IRF540N、IRF840、IRF9540可以设计一个开关电路吗 ?

楼主(2019-05-06):
负载是6V6A 36W阻性负载,栅极用单片机控制,开关速率1Hz,怎么来设计这个电路,MOS管会不会很烫

网友A:
参考相关书籍,需要下功夫

网友B:
捡了个键盘,能组装出一台电脑吗?
急!在线等……

网友C:
6V6A 用 540 可以控制,但不发热的要求,未必能达到哦

网友D:
6v6a这么低电压,用100v或者500vmos不合适,IRLR7843为啥不试试?拉磨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