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麻烦用过max10的nios大神帮看看,编译不过去了~~

楼主(2019-05-06):
总是出现Error (14703): Invalid internal configuration mode for design with memory initialization
,在网上找了各种办法目前未解决~~~也改过一个qsf文件,但是改了之后就打不开工程,自动给修改回去~~~我用的是18.1的标准版~~

网友A:
没用过  这个是不是和xilinx的microblaze一样啊

网友B:
图挂了,刷不出图片,但极有可能是资源超过片上可用的最大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挂了,刷不出图片,但极有可能是资源超过片上可用的最大值了~~

已经搞定了,用了片上flash在ram设置中有个初始化就不能选择了,

网友C(2020-04-22):
引用 楼主:
已经搞定了,用了片上flash在ram设置中有个初始化就不能选择了,

怎么搞定的,能够贴张图?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