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求 AC220V转5VDC 300MA左右即可 低成本方案

楼主(2019-05-06):
采用非隔离电源管理芯片,主要给单片机及一些外设供电,5V300MA即可,最好可达到500MA,求各位推荐下有什么好的方案

网友A:
XD308H芯片您有使用过吗?

网友B:
13003  to92封装,RCC,变压器EE13,机绕成品,采购价0.4,其他的自己算,成熟线路,在5W以下成本无敌。关键是稳定性还很不错。

网友C:
以前的山寨机充电器?好像都是这种。

哦

网友D:
骊微电子那边有很多这种方案,还可以为你免费提供样品测试!

麻烦加下QQ359163032吧。我现在需要AC/DC片子和DC/DC的片子。求指导。
你们有做好的测试板吗?可以拿来直接测试的,不用自己再做板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以前的山寨机充电器?好像都是这种。

对的,成本不是芯片可以比的,关键是参数设置的合理,稳定性也非常可以,还自带短路保护。
弱点嘛,就是功率做不上去。
其实,一款设计合理的RCC,在功率合适的情况下,性价比是最牛的。开关速度合适,EMI好过,典型的应用,不算山寨充电器,在比较专业的领域成功是例子比如ATX电源的5V SB,不管多牛叉的ATX,基本上无一例外都采用了RCC,有单管也有双管,双管也就是有带抗饱和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003  to92封装,RCC,变压器EE13,机绕成品,采购价0.4,其他的自己算,成熟线路,在5W以下成本无敌。关 ...

不错,是恒压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骊微电子那边有很多这种方案,还可以为你免费提供样品测试!

好的,我去网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的,成本不是芯片可以比的,关键是参数设置的合理,稳定性也非常可以,还自带短路保护。
弱点嘛,就是 ...

专业啊  老铁

网友E:
请问楼主找到解决方案了么?小弟最近也要做220转5V的电路了。求指教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B:
13003  to92封装,RCC,变压器EE13,机绕成品,采购价0.4,其他的自己算,成熟线路,在5W以下成本无敌。关 ...

过EMC情况怎么样,下半年有一个方案需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过EMC情况怎么样,下半年有一个方案需要~

RCC,最大的特点是开关速度适中,频率不确定,因此谐波能力相对芯片要小,而且频谱分散。
过EMC比芯片容易。
这类线路,也就合适5W以下,除了功率小点,稳压精度稍差,其他都是优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B:
RCC,最大的特点是开关速度适中,频率不确定,因此谐波能力相对芯片要小,而且频谱分散。
过EMC比芯片容易 ...

还有个缺点是尺寸比集成的IC大吧,在一些空间受限的场合,还是不得不用集成的IC吧
国产有没有好用的集成IC ? 我的老东家以前都基本用的PI的方案,国产的5W以下flyback方案有推荐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还有个缺点是尺寸比集成的IC大吧,在一些空间受限的场合,还是不得不用集成的IC吧
国产有没有好用的集成I ...

小功率RCC  尺寸怎么会比集成的大呢?一个TO-92的13003,一个R、一个C、一个启动电阻一个稳压管、一个E极反馈电阻当然包括变压器RC吸收或者RCD组成了所有的东西,貌似IC的这些基本上也还是要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