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变换器电感啸叫如何解决

楼主(2019-05-06):
在用MC34063做一个12V输入,5V输出的电源,负载电流是0.75A;按照数据手册上的公式画好电路,上电带负载仪测试;在输出电流很低时(0.1A至0.4A),期间电感发出噪声,再往上就听不到噪声。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对照数据手册中的降压电路,按最后一个输出电容公式计算出的电容值是错误的,请各位老哥指点一下。

网友A:
选一个不叫的电感?

网友B:
鬼知道哪里叫。
有的电感叫、有的电容叫、更离谱的是有的PCB也会叫

网友C:
有震动才有声音,电感发生,就是线圈有松动,换一家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鬼知道哪里叫。
有的电感叫、有的电容叫、更离谱的是有的PCB也会叫

是 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震动才有声音,电感发生,就是线圈有松动,换一家线圈。

我用的是贴片屏蔽电感,换直插的也一样

网友A:
叫声如果不太大就算了吧。
34063做稳压器差不多一定会叫的。。。

网友A:
现在12V转5V1A可用的IC太多了,而且大多是不会发出可听见的叫声的,大多数对电感电容需求更低,成本不见得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12V转5V1A可用的IC太多了,而且大多是不会发出可听见的叫声的,大多数对电感电容需求更低,成本不见得 ...

都有哪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叫声如果不太大就算了吧。
34063做稳压器差不多一定会叫的。。。

这是为何啊?

网友A:
34063工作频率低,需要体积很大的电感,成本压力又比较大,电感的制作可能就比较粗糙,容易出现一些小问题;然后,还是因为频率低,一个周期的储能就高,磁心的振动幅度也更大,如果电流变化频率落在可听见的频率范围内就听到了叫声。

网友D:
电感会叫,是因为开关波形不正常导致,PCB走线不好,会导致开关波形不正常。MC34063是一款年龄很大的电源芯片,现在市面上性价比高的芯片很多。LM5007价格较高,国产的替代品也很多,比如上海芯龙半导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感会叫,是因为开关波形不正常导致,PCB走线不好,会导致开关波形不正常。MC34063是一款年龄很大的电源芯 ...

好的,我去看看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感会叫,是因为开关波形不正常导致,PCB走线不好,会导致开关波形不正常。MC34063是一款年龄很大的电源芯 ...

你好,开关波形不正常是指开关的上升或者下降有毛刺?有坡度?PCB走线有怎么样影响电感发声呢?

网友F:
MC34063 年纪已经很大了。我感觉电感啸叫原因在于你的工作频率在人耳的听觉范围内。既然你做的是 12V 转 5V,我建议你换用 TPS562200。这颗芯片是同步整流 buck,片外只需要两个电阻,三个瓷片电容和一个小电感。而且这颗芯片的工作频率在 1MHz 左右,远高于人耳听觉范围,几乎不会啸叫。

楼主:
引用 网友F:
MC34063 年纪已经很大了。我感觉电感啸叫原因在于你的工作频率在人耳的听觉范围内。既然你做的是 12V 转 5V ...

好的,谢谢

网友G:
buck降压电路中,负载较低时,电感发出轻微声音也属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G:
buck降压电路中,负载较低时,电感发出轻微声音也属正常,

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

@lihui567 :已经改过来了
应该与电感材质有关,对了,你说的怎么变成LM5007了,还有你那个C5太大了

网友H:
看一下开关频率,轻载的时候,也许正是在人耳能听到的范围,所以叫了,更高频率人就听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