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line out信号的幅值和频率要求

楼主(2019-05-06):
计算机声卡处理后的模拟信号,通过line out接口,与外部的播放器相连接,从而播放音频。(计算机主机或者机身上插耳机的孔,那儿是earphone out 或者phone out)
搜索了一下,现在常用line out信号为2Vrms(但是无统一标注,此数值是常用),那line out信号的频率范围又是多少呢?

网友A:
大概是20Hz~20KHz
电脑的LINEOUT品质可以很好的。

网友A:
现在主板带的音频有不少也是六个3.5的孔输入/输出,啥都有。。

网友A:
而且可以支持用户定义这些孔的功能,也就是说,这些孔可以都是LINEOUT。

网友B:
频率范围一般是20~20KHz,要钻牛角尖的话,理论上,输出信号频率是 0 ~ 采样频率/2。

网友C:
0dbmW@600ohm

网友D:
实际很难做到20Hz!
频响做到100Hz~20KHz就很好了,幅值1Vrms或者2Vrms都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实际很难做到20Hz!
频响做到100Hz~20KHz就很好了,幅值1Vrms或者2Vrms都可以

LINEOUT可以的,因为它可以是电子合成声音输出,但麦克风和扬声器很难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NEOUT可以的,因为它可以是电子合成声音输出,但麦克风和扬声器很难做到。 ...

对了,戈兄
看了你的回答 觉得你是对line out 信号很明晰
我这还有个问题
如何模拟出 模拟音频信号(即 line out信号 )当做输入,给到功放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了,戈兄
看了你的回答 觉得你是对line out 信号很明晰
我这还有个问题

为什么要模拟?
信号发生器?

网友E:
600欧0dB是旧标,可能是1V/1kO.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模拟?
信号发生器?

自己想明白了 不用模拟 本来就有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际很难做到20Hz!
频响做到100Hz~20KHz就很好了,幅值1Vrms或者2Vrms都可以

对了 line out信号大小
是±2Vrms之间都可以的吧?还是说规定了只能是几个固定值?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了 line out信号大小
是±2Vrms之间都可以的吧?还是说规定了只能是几个固定值? ...

音频信号,当然是声音有大有小,不可能固定特定值上

网友A:
如果是试验用途,那么你应该有一个在电脑上运行的工具,用来设置输出波形,输出电平等等。。。

网友A:
如果用function generator给出这样的信号,也一样可以配置波形和输出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D:
音频信号,当然是声音有大有小,不可能固定特定值上

但是我自己搜集到的资料来看
现行广被应用的大小为2Vrms 那就是应该是±2Vrms之间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但是我自己搜集到的资料来看
现行广被应用的大小为2Vrms 那就是应该是±2Vrms之间  ...

rms本身就是有效值的概念,没有正负。
2Vrms的最大值就是sqrt2 *2=2.8V,也就是正负2.8V的信号、峰峰值5.6V

网友E:
现代国标对声频线路输出特性确有明确规范。过去一直沿用旧苏标准的0dB(600欧),折算电压775mV。现在是额定1Vrms内阻1k欧。

同时,还有一个最小电压和一个过载电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