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PIC单片机汇编语言学习

楼主(2019-05-06):
1、汇编语言的语句格式:
标号 操作码(指令助记符) 操作数 ;注释
(label)        (opcode)        (operand)        (comment)
2、常用伪指令

a.EQU——符号名赋值伪指令
格式:符号名        EQU        nn
b.ORG——程序起始地址定义伪指令
格式:ORG        nnnn
c.END——程序结束伪指令
格式:END
d.LIST——列表选项伪指令
格式:LIST [可选项,可选项,......]
e.INCLUDE:调入外部程序文件伪指令
格式:INCLUDE "文件名"

楼主:
2、分支程序结构

——对于程序中的指令运用作几点说明:
(1)凡是需要2个数参与的逻辑运算(与、或、异或)和算术运算(加、减),都需要事先将其中一个操作数放入W中。对于在此使用的减法指令更要格外关注,应预先把减数放人W中,或者说,预先放入W中的数,在运算中是当做减数,而寄存器中的数当做了被减数。
(2)一条条件跳转指令往往需要跟随一条无条件跳转指令,才能实现长距离的转移和程序的分支。
(3)PIC单片机的指令系统中没有设置专用的停机指令,可以用一条跳转到自身的无条件跳转指令GOTO来实现。

楼主:
3、PIC单片机指令

由3种基本类型指令组成:
a.字节操作类指令
b.位操作类指令
c.立即数和控制操作类指令

对于字节操作指令,f——>文件寄存器标识符,d——>目标寄存器标识符

说明:目标标识符指定了操作结果的存放位置:
d=0 操作结果存入W寄存器
d=1 操作结果存入指定的文件寄存器,d默认值为1

楼主:
4、指令集

楼主:
5、例子
  1. ;--------------------------------------------------------

  2. ;顺序程序结构
  3. ;将20H单元低4位取出存入21H,高四位取出存入22H
  4. ;要点:ANDLW和SWAPF

  5. ;---------------------------------------------------------
  6.     MOVF    20H,0    ;将20H单元的内容送人W
  7.     ANDLW    0FH        ;W高四位清零低4位保持不变
  8.     MOVWF    21H        ;将拆分后的低4位送21H
  9.     SWAPF    20H,0    ;将20H单元内容高、低半字节换位后送W

  10.     ANDLW    0FH        ;再将W高四位清0低四位保持不变
  11.     MOVWF    22H        ;将拆分后的高四位送22H单元

  12. ;--------------------------------------------------------

  13. ;分支程序结构
  14. ;RAM中20H和21H单元存放2个数,找出大着存入22H单元
  15. ;要点:两数做减法,判断标志位C的值

  16. ;---------------------------------------------------------
  17. STATUS    EQU    03H    ;定义STATUS寄存器地址为03H
  18. C        EQU    0    ;定义进位/借位标志C在STATUS中得地址为0
  19.         MOVF    20H 0    ;将20H单元的内容送人W
  20.         SUBWF    21H 0    ;用21H单元的内容减去W中的内容,结果存在W中
  21.         BTFSS    STATUS,C;若C=1,没借位,则21H单元中的数大,跳到F21BIG
  22.         GOTO    F20BIG    ;若C=0,有借位,20H单元中得数较大,则跳至F20BIG
  23.
  24. F21BIG    MOVF    21H,0    ;将21H中的内容存入W寄存器
  25.         MOVWF     22H        ;再将它转存到22H单元
  26.         GOTO    STOP    ;跳过下面两条指令到程序末尾
  27.
  28. F20BIG    MOVF    20H,0    ;将20H中的内容存入W寄存器
  29.         MOVWF     22H        ;再将它转存到22H单元

  30. STOP    GOTO    STOP    ;任务完成,停机,原地踏步

  31. ;--------------------------------------------------------

  32. ;循环程序结构
  33. ;数据存储器中,从地址30H开始的50个单元全部写入00H
  34. ;要点:间接寻址寄存器FSR当做地址指针

  35. ;---------------------------------------------------------
  36. COUNT    EQU        20H        ;指定20H单元作为循坏次数计数器(即循环变量)
  37. FSR        EQU     04H        ;定义FSR寄存器地址为04H
  38. INDF    EQU        00H        ;设定INDF寄存器地址为00H
  39.         MOVLW    D50        ;把计数器初值50送入W
  40.         MOVWF    COUNT    ;再把50转入计数器(作为循环变量的操作值)
  41.         MOVLW    30H        ;把30H(起始地址)送入W
  42.         MOVWF    FSR     ;再把30H转入寄存器FSR(用作地址指针)
  43.
  44. NEXT    CLRF    INDF    ;把以FSR内容为地址所指定的单元清0
  45.         INCF    FSR,1    ;地址指针内容加1,指向下一单元
  46.         DECFSZ    COUNT,1    ;计数值减1,结果为0就跳过到下一条指令到STOP处
  47.         GOTO    NEXT    ;跳转回去并执行下一次循环
  48. STOP    GOTO    STOP     ;循环结束之后执行该语句,实现停机

  49. ;--------------------------------------------------------

  50. ;子程序结构
  51. ;3个数最大者放入40H单元

  52. ;---------------------------------------------------------
  53. STATUS    EQU        03H
  54. C        EQU        00H
  55. X        EQU        20H
  56. Y        EQU        21H
  57. Z        EQU        22H
  58. ;--------------------------------------------------------

  59. ;主程序

  60. ;---------------------------------------------------------

  61. MAIN    MOVF    30H,0
  62.         MOVWF    X
  63.         MOVF    21H,0
  64.         MOVWF    Y
  65.         CALL    SUB
  66.         MOVF    Z,0
  67.         MOVWF    X
  68.         MOVF    32H,0
  69.         MOVWF    Y
  70.         CALL SUB
  71.         MOVF    Z,0
  72.         MOVWF    40H
  73. STOP    GOTO    STOP
  74. ;--------------------------------------------------------

  75. ;子程序:(入口参数:X和Y,出口参数:Z)

  76. ;---------------------------------------------------------
  77. SUB        MOVF    X,0        ;将X内容送人W
  78.         SUBWF    Y,0        ;Y内容减去W内容,结果存入W
  79.         BTFSS    STATUS,C;若C=1,没有发生借位,执行下一条,否则跳转
  80.         GOTO X_BIG
  81.
  82. Y_BIG    MOVF    Y,0        ;将Y中的数据送入W
  83.         MOVWF    Z        ;再将它转存到Z
  84.         GOTO    THEEND    ;跳过下面两条到末尾
  85.
  86. X_BIG    MOVF    X,0        ;将X中的数据送入W
  87.         MOVWF    Z        ;再将它转存到Z
  88. THEEND    RETURN            ;子程序返回

网友A:
楼主的总结很好,赞!

这颗料号有点久了,可以考虑从一些新的型号入手。

网友B:
当年汇编开发很火

网友C:
存储空间小的用汇编非常方便。

网友D:
好多年没用过汇编了。。。。。。

网友E:
我给一个完整PIC的汇编例程吗,学习一下

网友F:
现在一般都是用C了吧,毕竟好上手的多

网友G:
现在能用汇编的都是牛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