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IAR开发M453时出现定义结构体错误

楼主(2019-05-06):
在使用IAR开发M453时出现了一个问题,定义一个空结构体就会报错,但是在结构体中添加成员编译正常;
首先我想是不是对结构体定义实现理解有误区,但是目前没有找到问题。各位大神有什么见解吗?

网友A:
编译器报错,因为你做了没有意义的事情。

网友A:
所以我觉得你确实错了,不应该做无意义的事情。结构体肯定是要定义实际变量的,你搞个空的,没有实际意义,在单片机里没有实际意义的变量是不存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我觉得你确实错了,不应该做无意义的事情。结构体肯定是要定义实际变量的,你搞个空的,没有实际意义, ...

那应该是的

网友B:
大神说的似乎有道理。

网友C:
你可以试试其他单片机是不是也不许这么干。

网友C:
也可能是这个编译器不许这么做,不过你这么做真没啥意义。

网友:
你定义的是什么,发出来观摩观摩。

网友D:
结构体里是空的话,真的没意义吗?

网友D:
这个有时候是某些功能的特例,会产生空的结构体。IAR对代码检测非常严格,只有想办法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