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430 2452 带AD吗 ?

楼主(2019-05-06):
(无正文)

网友A:
你可以查下数据手册

网友B:
还是查数据资料比较好,带AD的话也得认真阅读操作寄存器

楼主:
还是不知道带不带

楼主:
现在的mcu都带有ADC的电路。

网友C:
msp432F2451带有10位的ADC

网友A:
楼主对于ADC有什么其他的要求吗?

网友D:
MSP430G2452的AD10

网友E:
MSP430G2452在使用AD转换和模拟比较器时需要将VREF+、VEREF+接DVCC 。

网友F:
带有ADC的模块电路

网友E:
如果是采集精度要求高,还是外部的ADC

网友G:
现在的MSP430都是带有内部的ADC电路。

网友H:
可以使用tiva的产品,ADC精度高一些。

网友I:
这个有内部的AD

网友C:
具体的配置还是要查看手册口才可以。

网友B:
一般都是带有的,只是ad 的位数不一样的

网友G:
这个都是有的,,需要具体看型号的

网友B:
一般都带有内部的ADC

网友J:
这个有内部的ADC。

楼主:
好像是10分辨率的ADC。

网友K:
MSP430内部的ADC一般是10位或者12位的,一般够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