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幅值为100MV的正弦波

楼主(2019-05-06):
昨天设计了一个3DB频率为700HZ的二阶低通滤波器,500HZ出来的波形很像双边带调幅波,示波器打到MHZ档位后发现有一个大约十兆,幅值为100MV的正弦波

网友A:
电源窜进来的噪声

楼主:
在电源端并联了一个103的陶瓷电容和一个104的钽电容,结果还是有那个高频波。

网友B:
也可能是寄生参数引起的自激振荡

网友C:
你的电路呢,你这么说,我们也不知道啊

网友D:
将原理图传上来  大家帮你分析分析   没有图纸  那就是盲人摸象啊

网友E:
楼主  最好把你的电路图传上来   大家一起分析分析   这样综合判断一下   应该就出来了

网友F:
到这么高频率还会有信号, 能肯定不是你的示波器或者探头相关引入的吗?

网友C:
上个电路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D:
你这个的伏值这么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