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D和UART的采集传输速率

楼主(2019-05-06):
AD采样率设为2000 即 1s采2000个点
uart波特率 115200
用的是CC2541的蓝牙模块 透传 貌似CC2541最大速率是2Mbps
可以完全将数据传输到上位机吗???

网友A:
最大速率不等于连续传输速率。

网友B:
你应该换一个常规的蓝牙芯片。

网友C:
理论上来说貌似是可以的 不过现实里面考虑很多因素可能很危险

网友D:
2Mbps数据可以通过125K传播。

网友E:
以前用过LPC可以设置1。25Mhz波特率。

网友F:
这个采集的数据是多少位的?

网友G:
115200的波特率不能传输2000个数据的

网友H:
CC2541最大速率是2Mbps?

网友H:
CC2541的2Mbps波特率传输数据确实可以。

网友I:
数据采集跟波特率能够适应。

网友J:
配置一个2M的波特率就可以。

网友K:
蓝牙模块不是就是串口波特率,也就是115200

网友L:
波特率2Mbps 能够传输数据。

网友M:
数据传输率*80%就是满足的波特率。

网友:
能够实现实现的。

网友N:
怎么不使用usb传数据呢

网友O:
AD采样一般是16位数据 2000个采样就是 320000位最小的波特率。

网友P:
你计算一下bit的数据是多少

网友Q:
串口可以做的很大的波特率的。

网友R:
还是网口或者usb吧

网友S:
可以提高波特率,然后完整传输

网友T:
CC2541的蓝牙模块没有用过

网友U:
FT232可以到达3M的频率

网友V:
1s采2000个点 也就是16000的速度而已

网友W:
蓝牙模块输出速度不是115200吗?

网友K:
当串口波特率设置为115200和57600时,串口输出相对稳定。

网友L:
手机开启蓝牙的时候耗电非常快。

网友X:
2M的波特率就可以

网友M:
应该没问题。
可以跑一下试试看。

网友Y:
另外可以对ADC数据压缩处理,就是变化的时候传,不变的时候传一个保持符号就行了。

网友Z:
直接用115200 肯定传不了你这2000个点,115200 一个8位数据要 100us,你AD 一个点最少16位了还是50us

但是可以用缓存 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