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何故数字IO不能正常置低

楼主(2019-05-06):
使用MSP430FG437数字IO直接连接PNP三极管基极,以控制三极管实现开关功能。但连接三极管基极的数字IO端口在对应PxOUT控制字为1时,正常输出3.3V高电平,而至低电平时则输出2.3V电压而非典型值。三极管集电极接3.3V供电。反复考察程序应无问题,不知何故数字IO不能正常置低

网友A:
直接连?你应该串个电阻。

网友B:
检查下看看有没有IO口串一块了

网友C:
PNP管,C接3.3V,IO接B,E为输出?这个接法有点不理解啊。

网友D:
能否上个图示?

网友E:
检查下你这PNP三极管的,看是否坏掉的啊

网友A:
三极管部分的电路图帖上来看一下,应该是这部分问题

网友B:
检查三级管问题。PNP的通路应该加个电阻的。

网友F:
上拉下拉电阻也会这样的

网友D:
看看你的IO的负载电路怎么样

网友G:
低电平的设置比2.3V要低很多。

网友H:
看看你的外设是不是电压过高?

网友I:
试试IO设置下拉电阻试试。

网友J:
先断开外部连接再测试

网友K:
IO上电默认低电平

网友L:
一般推动继电器 可以加下拉电阻

网友:
加一个下拉电阻(1K/2K/3K)

网友M:
数据手册看看是怎么设置的呢

网友N:
MCU的话多数的片子硬件接口直接导致无法使引脚拉低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O:
写个小程序试试不就知道喽

网友P:
要排除片子本身是否真的工作了

网友Q:
程序是否运行?

网友R:
输出口灌电流大可能烧毁

网友S:
复位电路没弄好,电源不正确

网友O:
可以用其他引脚测试系统和程序是不是真的运行

网友K:
可以设置成强推挽模式,或者高阻模式、准双向模式

网友N:
看看IO口实际结构就知道

网友L:
上电 先置低电平,再设置成强推挽模式

网友M:
提供的头文件错了吗?

网友:
外部下拉电阻 较小

网友S:
这个无外乎电源和复位 振荡3个方面的原因

网友R:
或者接地不合适也可能拉低有问题。

网友Q:
比如是不是下载和启动,程序是不是写的有问题

网友P:
比如晶振和晶振电容,复位引脚等

网友A:
这个检查下相邻的IO口的有没有被焊接到一块的

网友A:
这个两相邻的IO若被短路的,你测到的电压是2.3v 就不足为奇了。。

网友T:
三级管有没有问题?
IO能不能置低?

网友D:
外界一个下拉电阻试试。

断开三极管看看是不是电压正常

网友G:
可以通过下拉电阻实现IO置地。

网友U:
输入模式设置对了吗?
弄个下拉电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