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如何用万用表测它的输出电压

楼主(2019-05-06):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12, GPIO_PIN_SET);
设置GPIO B12输出为高电平后,如何用万用表测它的输出电压,地端在哪里?

网友A:
你这是一点硬件知识都没有啊。无从说起

网友B:
开发板的GND,单片机的GND,就是地了。。楼主啊,你刚接触这个吧

网友C:
搞定了吧,公共地的。

楼主:
犯了低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