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误差

楼主(2019-05-06):
MSP430G2452,G2系列不支持高频晶体,只能接32K。如果用高频,只能通过内部DCO产生时钟,DCO频率误差有多大呢?

网友A:
不同条件下有些区别,但在规格书上有相关说明

网友B:
建议下载MSP430G2231的规格书后,请参考第24页..

网友C:
For example.
温度在0~85度,VCC保持在3V时,1MHz下的DCO频率误差为-3%~+3%..

楼主:
3% 太大了

网友D:
已经在出厂的时候即校准好的频率

网友E:
不用软件调整DCO了

网友:
看数据手册

网友F:
DCO = ~1.045MHz?

网友G:
设置的DCO频率有一个很大的范围

网友H:
内部参考振荡器可以产生一个比较稳定的频率

网友I:
DCO和MOD的值便会由FLL硬件控制

网友J:
DCO默认频率时一般有800KHz和1.045MHz

网友K:
通过使用DCO产生的MCLK和SMCLK是1.045MHz,而不是指DCO本身

网友F:
设置DCO频率的方式是DCO和FLL配合使用

网友L:
数据手册上讲得很清楚啊

网友D:
采用了通过外部时钟校准单片机DCO时钟频率

网友E:
如果外部接32.768Khz的晶振,内部要用DCO

网友:
G2系列不支持高频晶体?

网友:
G2系列还有一个评估板可以使用的。

网友K:
DCO默认频率是要翻倍的。

网友J:
普遍提到DCO默认1.045MHz的说法

网友I:
只使用内部DCO也会获得比较精确的频率

网友H:
其典型值为32768Hz

网友G:
设置的频率不会太精确

网友M:
我说过多次G2系列不支持高频晶体,但是外部可以用32.768和76.8K的,直接用

网友M:
我就那么用的,更高频率的没有试验过,一般时钟要求准确基本就是定时或通信,基本也够用了

网友N:
看情况,有些时候可能会达到6%。看能不能接受这个

网友A:
你可以用你的32k去校你的DCO(测出精确值),这下你就可以精确的使用你的DCO

网友B:
这个跟温度的还是有很大关系的。。

网友O:
G2系列不能接高频晶体?不会吧,,我听说过的

网友C:
内部的DCO不是校准的吗?

f(DCOCLK)=32768x(127+1)

网友M:
要想准确用有源晶振

网友P:
DCO都是内部的晶振误差很小。

网友Q:
使用32k不如直接使用内部的DCO产生时钟信号了。

网友R:
DCO频率误差不是很大。

网友S:
DCO都是校准外部频率的。

网友T:
没有测量过内部的DCO

网友S:
你可以外接32k的晶振
G2系列手册上说不支持高频晶体

网友R:
可以接32.768K无源晶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