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0-10V调光 PWM调光 模拟调光效果稳定单芯片功率可以做150W

楼主(2019-05-07):
芯片用APS54083,调光稳定,无频闪
APS54083 可实现线性调光和 PWM 调光,线
性调光脚有效电压范围 0.1-0.7V.PWM 调光频率范
围 100HZ-30KHZ。
APS54083 是一款 PWM 工作模式,高效率、外
围简单、外置功率 MOS 管,适用于 5-80V 输入的
高精度降压 LED 恒流驱动芯片。输出最大功率 150W,
最大电流 6A。
APS54083 工作频率可以通过外部电阻编程来
设定,同时内置抖频电路,可以降低对其他设备的
EMI 干扰。另外采用峰值电流采样模式,可以提高
宽输入电压情况下的电流精度。
APS54083 带有输出短路保护功能,5V~80V
输入条件下,短时短路不会损坏电源器件。
APS54083 还有过温调节电流的功能。当芯片
内部的温度达到 135℃左右时,会自动调低输出电

特点
宽输入电压范围:5V~80V
可设定电流范围:内置 10mA~6000mA
固定关断时间控制
内置抖频电路,降低对其他设备的 EMI 干扰
输出短路保护
过温保护
调光功能:线性调光/PWM 调光
调光深度小于 0.4%

可以用GP9301B做一个三合一调光方案吗?还有用GP9301B+GP8101做一个三合一+模拟调光方案吗?

楼主: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了解一下

楼主: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联 系林生:18923843922  Q Q:3004803466可提供IC测试板和配套方案。

楼主(2019-07-20):
DC-DC降压恒流_升压恒流_升降压IC_降压恒压电源管理IC/MOS管供应,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联 系林生:18923843922  Q Q:3004803466可提供IC测试板和配套方案。

楼主(2020-07-08):
0-10V调光 PWM调光 无频闪  运用 最大功率150W,背光驱动,舞台灯电源,磁吸轨道灯驱动

网友A:
PWM信号怎样产生,有没有可以用电位器产生的?

网友B(2020-08-29):
引用 网友A:
PWM信号怎样产生,有没有可以用电位器产生的?

有的,GP9301B 支持三合一(PWM,0-10V,RES)

网友A(2020-10-21):
引用 网友B:
有的,GP9301B 支持三合一(PWM,0-10V,RES)

有没有详细资料看看,规格书及单价?engineer02@alliance-product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