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想用92F8447或 8446做个24个按键的按键板

楼主(2019-05-07):
根据按键板尺寸要求,未画原理图,直接试布了一下,主要是想看看能不能行得通,其它功能未考虑(比如按键灯),功能就是按键,与主控通信,不做其它功能。
   一、 如下图,IC和电阻还有更好的放法吗?方案行得通么
   二、 如果用两片触摸IC,上下各一片是否更好?其中一块做主IC负责与主控制块通信和与另一块触摸IC通信
   三、 如果按键改用弹簧,假设是放在TOP面,在它对应的BOTTOM面,是否可以走线,或者在TOP或BOTTO M面的两按键中间走线,是否有影响
第一次玩触摸按键,心里有点毛啊,谢谢大家指教!

网友A:
根据按键板尺寸要求,未画原理图,直接试布了一下,主要是想看看能不能行得通,其它功能未考虑(比如按键灯),功能就是按键,与主控通信,不做其它功能。
   一、 如下图,IC和电阻还有更好的放法吗?方案行得通么
答:此方案可行,电阻大小建议在510到1K之间。

   二、 如果用两片触摸IC,上下各一片是否更好?其中一块做主IC负责与主控制块通信和与另一块触摸IC通信?
答:由于按键数量较多,触摸响应时间相对较长,建议用两颗IC更好,可提高触摸响应速度。

   三、 如果按键改用弹簧,假设是放在TOP面,在它对应的BOTTOM面,是否可以走线,或者在TOP或BOTTO M面的两按键中间走线,是否有影响?
答:此走线方式可行!选用弹簧按键,在两按键中间走线影响较小,可忽略。

楼主:
最后板子的样子:准备做24+4个按键,不知能不能成功。识别速度最慢能达到0.几秒吧。另麻烦发份92F8447的T1、T2库到45581695@qq.com.发现原来要的8372及8463的按键不够用。谢谢!

网友B(2020-03-15):
这是触摸按键吗?靠什么做感应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据按键板尺寸要求,未画原理图,直接试布了一下,主要是想看看能不能行得通,其它功能未考虑(比如按键灯 ...

如果是触摸按键,假设是放在TOP面,在它对应的BOTTOM面,是否可以走线,或者在TOP或BOTTO M面的两按键中间走线,是否有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据按键板尺寸要求,未画原理图,直接试布了一下,主要是想看看能不能行得通,其它功能未考虑(比如按键灯 ...

TK的走线可以用过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TK的走线可以用过孔吗?

可以用过孔,但好像不能超过两个(同一个按键),另回上面一帖,我做是弹簧按键,对面最好不要放按键走线。两按键中间走线是没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用过孔,但好像不能超过两个(同一个按键),另回上面一帖,我做是弹簧按键,对面最好不要放按键走线 ...

弹簧按键的话,焊盘怎么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弹簧按键的话,焊盘怎么做?

根据你买的弹簧,有的在圆周上,有的是在圆心上只有一个焊盘,挺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