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MY-IMX6-EK200 Linux-4.1.15 测试手册 v2.0(4)

楼主(2019-05-07):
【接上一章节MY-IMX6-EK200 Linux-4.1.15测试手册v2.03)】

2.20  RTC 测试
【测试说明】:读取并设置时间,断电重启后检查时间是否正确
【接口标识】:无
【系统设备】:/sys/class/rtc/rtc0/
测试操作
1. 断电重启设备,查看当前系统时间和硬件时间:
=====> 输入指令:
date

=====> 输出信息:
Tue Sep 25 22:47:03 UTC 2018
2. 查看当前RTC芯片时钟:
=====> 输入指令:
hwclock

=====> 输出信息:
Tue Sep 25 22:47:18 2018  0.000000 seconds
3. 设置系统时钟,并同步到RTC芯片
=====> 输入指令:
date -s "2019-01-14 12:34:56"

=====> 输出信息:
Mon Jan 14 12:34:56 UTC 2019
4. 将系统时钟写入硬件时钟
=====> 输入指令:
hwclock -w
测试结果
1. 断电重启评估板,查看当前系统时钟和硬件时钟
=====> 输入指令:
date

=====> 输出信息:
Mon Jan 14 12:36:22 UTC 2019
2. 查看当前RTC芯片时钟
=====> 输入指令:
hwclock

=====> 输出信息:
Mon Jan 14 12:36:40 2019  0.000000 seconds
可以看到我们得到的时间与设置的时间基本相同。

2.21  WakeAlarm 唤醒测试
【测试说明】:设定 wakealarm 事件,之后使系统进入睡眠,等待 wakealarm 事件唤醒。
【接口标识】:无
【系统设备】:如 /sys/class/rtc/rtc1/wakealarm
测试操作
1. 设定 rtc1,使 10 秒后产生 wakealarm 事件
=====> 输入指令:
echo +10 > /sys/class/rtc/rtc1/wakealarm
2. 使设备进入睡眠
=====> 输入指令:
echo mem > /sys/power/state

=====> 输出信息:
PM: Syncing filesystems ... done.
Freezing user space processes ... (elapsed 0.001 seconds) done.
Freezing remaining freezable tasks ... (elapsed 0.001 seconds) done.
Suspending console(s) (use no_console_suspend to debug)
测试结果
1. 可以看到开发板的除电源指示灯以外的 LED 都灭了。
2. 10秒内 LED 的状态又恢复了,并且系统输出类似如下信息:
PM: suspend of devices complete after 90.667 msecs
PM: suspend devices took 0.090 seconds
PM: late suspend of devices complete after 1.286 msecs
PM: noirq suspend of devices complete after 1.272 msecs
Disabling non-boot CPUs ...
CPU1: shutdown
CPU2: shutdown
CPU3: shutdown
Enabling non-boot CPUs ...
CPU1 is up
CPU2 is up
CPU3 is up
PM: noirq resume of devices complete after 1.140 msecs
PM: early resume of devices complete after 1.114 msecs
PM: resume of devices complete after 760.379 msecs
PM: resume devices took 0.760 seconds
Restarting tasks ... done.

2.22  音频播放测试
【测试说明】:通过播放音频文件验证评估板的音频播放功能。
【接口标识】:EAR
【系统设备】:wm8960-audio
测试操作
把耳机插入开发板的“EAR”口。
执行测试命令:
=====> 输入指令:
aplay /unit_tests/audio8k16S.wav

=====> 输出信息:
Playing WAVE '/unit_tests/audio8k16S.wav' : Signed 16 bit Little Endian, Rate 8000 Hz, Stereo
测试结果
执行上面的测试命令后会听到音频设备输出的声音。

2.23  音频录音测试
【测试说明】:通过录音并播放录音文件验证评估板的音频录音功能。
【接口标识】:MIC
【系统设备】:wm8960-audio
测试操作
1. 把带MIC的耳机插入开发板的“MIC”口。
2. 执行录音命令:
=====> 输入指令:
arecord -d 5 -f S16_LE -t wav foobar.wav

=====> 输出信息:
Recording WAVE 'foobar.wav' : Signed 16 bit Little Endian, Rate 8000 Hz, Mono
3. 播放录音
=====> 输入指令:
aplay foobar.wav

=====> 输出信息:
Playing WAVE 'foobar.wav' : Signed 16 bit Little Endian, Rate 8000 Hz, Mono
测试结果
执行上面的测试命令后会听到播放的录音。

3  第三部分 显示功能测试

3.1  操作说明
每项显示功能测试都需要重启系统进入到u-boot命令行,并在u-boot命令行下执行指令。

3.2  单屏显示
LVDS1 显示
说明:默认为 LVDS1 显示,即上电后不干预启动的情况下,LVDS1 为显示设备。
显式配置 LVDS1 为显示的方法:
run load_scr; source; setenv display $disp_fb0_lvds1; saveenv; boot
LVDS0 显示
run load_scr; source; setenv display $disp_fb0_lvds0; saveenv; boot
HDMI 显示
run load_scr; source; setenv display $disp_fb0_hdmi; saveenv; boot
LCD(RGB) 显示
run load_scr; source; setenv display $disp_fb0_lcd; saveenv; boot

3.3  LVDS屏显示
LVDS1 + LVDS0 双屏同步显示
run load_scr; source; setenv display $disp_lvds_dul; saveenv; boot
LVDS1 + LVDS0(fb4) 双屏异步显示
run load_scr; source; setenv display $disp_lvds_sep; saveenv; boot

3.4  双屏异步显示
LVDS1 + HDMI 双屏异步显示
run load_scr; source; setenv display $disp_fb0_lvds1 $disp_fb1_hdmi; saveenv; boot
LVDS1 + LCD(RGB) 双屏异步显示
run load_scr; source; setenv display $disp_fb0_lvds1 $disp_fb1_lcd; saveenv; boot
LVDS0 + HDMI 双屏异步显示
run load_scr; source; setenv display $disp_fb0_lvds0$disp_fb1_hdmi; saveenv; boot
LVDS0 + LCD(RGB) 双屏异步显示
run load_scr; source; setenv display $disp_fb0_lvds0 $disp_fb1_lcd; saveenv; boot
HDMI + LVDS1 双屏异步显示
run load_scr; source; setenv display $disp_fb0_hdmi $disp_fb1_lvds1; saveenv; boot
HDMI + LVDS0 双屏异步显示
run load_scr; source; setenv display $disp_fb0_hdmi $disp_fb1_lvds0; saveenv; boot
LCD(RGB) + LVDS1 双屏异步显示
run load_scr; source; setenv display $disp_fb0_lcd $disp_fb1_lvds1; saveenv; boot
LCD(RGB) + LVDS0 双屏异步显示
run load_scr; source; setenv display $disp_fb0_lcd $disp_fb1_lvds0; saveenv; boot

【下章节为MY-IMX6-EK200 Linux-4.1.15测试手册v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