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塘芯片选型

楼主(2019-05-07):
想找一款芯片,最少4路PWM,带刹车功能,最好能带硬件除法器,48个引脚,串口最少2个,价格要便宜,AD转换8路,新塘有没有合适的芯片?

网友A:
MINI58LDE
NUC029LAN

楼主:
这两款好像没有PWM刹车功能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两款好像没有PWM刹车功能啊!

支持

网友B:
支持刹车功能
 刹车源来自管脚和系统安全事件(时钟故障,欠压监测和CPU锁住)
 刹车源管脚噪声滤波器。
 通过边缘检测刹车源来控制刹车状态直到刹车中断清除。
 刹车条件解除后电平检测刹车源自动恢复功能。

网友B:
楼主可以看看相关手册,版主说的两个都支持。

网友B:
mini58
硬件刹车保护
 支持软件触发
MINI58DE
Oct. 12, 2015 Page 215 of 424 Rev.1.01
MINI58DE 系列技术参考手册
 两种中断类型:
 向下计数器比较匹配(边沿对齐和中心对齐)或者下溢(边沿对齐模式)的时候,
提出同步中断请求。
 发生外部刹车条件。
 BKP0: EINT0或CPO1
 BKP1: EINT1或CPO0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两款好像没有PWM刹车功能啊!

MINI58LDE是有PWM刹车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看看相关手册,版主说的两个都支持。

嗯,029FAE才支持刹车功能,不过不是48脚的,工作频率也比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NI58LDE是有PWM刹车功能的。

好的,谢谢,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