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设计自由度很大的二级直耦宽带放大器

楼主(2019-05-07):
设计自由度很大的二级直耦宽带放大器

电路的功能

虽然很多单片IC也被称为宽带放大器,但往往因具特性与使用要求不匹配,设计上又没有自由度,因而无法应用。用晶体管组合而成的放大器可以按使用要求进行组合,设计自由度大,所以在图象电路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电路的工作原理

基本电路为二级直耦电路。第二级采用PNP晶体管。使电源电压的利用率真得到提高。若要求有较大的振幅时可采用电路。

各级的开环增益分别为20DB,负反馈也为20DB。与R1串联的可变电阻VR1本来是可以不要的,因为各晶体管的最佳偏置要求不同,所以加了VR1使其可以调节。

隔直流电容C1、C2的容量由下限频率决定。上限频率受晶体管制约。如使用2SA495、则大约有30MHZ的带宽,所以要求TT2是高FT、低C的晶体管。至于直流偏流,如集电极负载电阻选得较小,电路可以大电流条件下工作。

两级直耦电路和OP放大器一样,抗电源波动的能力不强,需采用稳定压电源。负载电阻小时,应增加与TT3输出直接耦合的射极输出器。

网友A:
用于电视图像信号放大的视频放大器是一种典型的基带型宽带放大器,所放大的信号的

网友B:
 放大器能把输入信号的电压或功率放大的装置

网友:
一种典型的基带型宽带放大器

网友C:
高频补偿的办法是在负载中串接电感线圈

网友D:
宽带放大器一般采用多级放大器级联的形式

网友E:
信号通过放大器后通频带内各频率分量的群延滞时间应该大致相同。

网友F:
用直接耦合方式可将下限截止频率下降到零

网友G:
在很宽的一段频带中放大倍数都一样,都能正常工作的放大器

网友H:
一般为47Hz-863MHz吧

网友I:
每级放大器幅频特性超出上限频率后提供-20dB/dec的斜率

网友H:
般的信号放大器很难在该范围内比较接近的放大信号

网友A:
这类电路主要用于对视频信号、脉冲信号或射频信号的放大。

网友G:
干线放大器、分配放大器都属于宽带放大器

网友B:
作用是将高频已调波信号进行功率放大,以满足发送功率的要求

网友F:
第二级采用PNP晶体管?

网友:
这类放大器通常以电阻器为放大器的负载

网友E:
宽带放大器的相位延滞特性有一定的要求

网友C:
补偿因旁路电容使负载阻抗减小

网友D:
保证有足够高的增益

网友I:
宽带放大器最大带宽可以做到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