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LTC3588-1的整流电路

楼主(2019-05-07):
我的毕业设计是一个压电能量收集装置,但是我以前学的都是高压电方面的课程,对电路仿真基本是一窍不通,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学校给我分配了一个不是本专业的导师。
下图是我用LTspice做的仿真电路,它的上半部分是达到一个整流同时让输入电压达到芯片的工作电压2.7V的作用,但是我不知道那三个电容(C5,C6,C7)的容量应该是多少,求大神教我如何计算或者测试出它们的容量。

网友A:
你确信你需要这样干?
PZ端是全波整流输入,你都倍压整流了,还送内部全波整流?又损失电压?
倍压整流后,应该直接送Vin。
然后这个倍压整流电容的取舍到真是有点没办法直接告诉你,不知道压电源的震动频率怎么样,低的频率需要更大的电容来满足,还有OUT电流,更大的OUT电流需要更大的电容。根据降压后的输出负载,和频率,很容易折算到几个倍压整流电容的容量,这个你的学历应该不难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信你需要这样干?
PZ端是全波整流输入,你都倍压整流了,还送内部全波整流?又损失电压?
倍压整流后, ...

多谢你的指导,受教了。不过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压电源的振动频率到底咋样,我们导师是教生物材料方面的,整个实验他就出个二硫化锡,剩下的都是我自己操作,他给了我一张图是把材料放在手指上弯曲测出的数据,并没有使用专门的实验设备,所以我就有点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