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C92F8463B芯片的GPIO配置问题

楼主(2019-05-07):
在GPIO的相关寄存器里有一个IOH设置寄存器,这个寄存器是做什么的?

网友A(2020-03-26):
来水分。
设置IO口驱动能力的,有三级。
最简单的应用就是驱动数码管的时候若显示不均匀,可以把IO口对应的IOH寄存器的等级设置为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