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USB/其他总线] 请教:usb设备 与 上位机 数据传输问题。

楼主(2019-05-07):
请教:usb设备 与 上位机 数据传输问题。 usb 设备与上位机的数据是通过 usb 模块的端点进行,端点的 中断传输的 缓冲区 只有 64 个字节。现有 1024个字节的数据需要传输给上位机,需要分次传输。请问各位老师,如何快速的,在分次传输的过程中,保证数据不丢失?  先谢谢给老师的赐教。

网友A:
采用校验。

网友B:
USB也分几种类型, HID, CDC , MSD等等, 你的是哪种?
64字节的, 看起来像是HID, 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也分几种类型, HID, CDC , MSD等等, 你的是哪种?
64字节的, 看起来像是HID, 是吧? ...

谢谢回复,我用的事HID的.

网友C:
你放心好了,USB协议层里面已经包含错误检测和纠正等措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用的事HID的.

你用的哪颗芯片来做的? 我们应该有现成的demo例子啊..很成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哪颗芯片来做的? 我们应该有现成的demo例子啊..很成熟的

谢谢老师赐教。是我DIY的usb设备,芯片  pic18f4550。   低速传输不存在数据丢失。关键是如何快速传输,如何解决? 谢谢。

网友C:
HID类基本上是使用中断传输方式,它不保证传输速率,只保证传输最大延迟,传输快是一个很笼统的概率,多快?像“嗖”一声那样快?

网友B:
上图来说话...

网友D:
楼主是想着要在应用层加一些设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