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输] 请教:usb设备 与 上位机 数据传输问题。

楼主(2019-05-07):
请教:usb设备 与 上位机 数据传输问题。 usb 设备与上位机的数据是通过 usb 模块的端点进行,端点的 中断传输的 缓冲区 只有 64 个字节。现有 1024个字节的数据需要传输给上位机,需要分次传输。请问各位老师,如何快速的,在分次传输的过程中,保证数据不丢失?  先谢谢给老师的赐教。

网友A:
要求可靠用Bulk传输,要求实时用Isochronou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求可靠用Bulk传输,要求实时用Isochronous

谢谢老师指点。不过论坛上关于  bulk 和 Isochronous 传输数据的 讨论不多。请老师 赐教一点资料可以么?

网友B:
如果硬件成本允许,可以用USB HS高速HID协议,WINDOWS免驱,速度也足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