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请教下,如何在10kV的架空线上取电,电容降压可行吗? 有成功经验的请分享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点评):
咋是空白的?

网友B(2019-05-07):
规则上不准许这么做,这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包括人身安全、线路安全和设备安全。高压取电应采用感应法,不能有直接电气连接,且务必查询有关标准和法律文件。

楼主(点评):
对,一般都是要再经电压互感器变换出来。

网友C:
胆子真够大,刚好做过火车上面检查高压的,就是感应检查,怎么可能直接电联阻容降压?另外,涉及高压电路,非专业的最好靠边站,无他,就是小命宝贵

网友D:
10kv,电容降压,笑死了

楼主:
  这个电容器还是特制的,市面上无成品。

网友B(点评):
该系统中的取电也是通过互感器,即感应式取电,并非什么电容降压直接取电。而且,电力元件也是市场上采购的,没有成品不可能。就算规格特殊需要定制,那也是在现有产品的基础上改

网友E:
10kv的是直流吧。。。。电容能有用?
不就是1万伏么,楼主大胆来,先找个老式电视机拿高压包上调试,打个几次灵魂震颤就有感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