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磁环测绘方法对吗?

楼主(2019-05-07):
从一大功率电源拆下滤波磁环。
一个磁环绕20圈,电感为35uH
两个磁环绕11圈,电感为17uH

楼主:
磁环外径大于33,小于34mm。是不是这个磁环呀。求高手指点

网友A:
这是准备用来做你那个100mH 2A的电感?看起来体积差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