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要求的输出纹波太低,电源精度高

楼主(2019-05-07):
要求设计一款基于DCDC供电电源,24v转12v,输出纹波5mv。现在用的芯片是LM34936,输出纹波是100mv,准备加一个LC滤波电路,但我感觉降不下来,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求大神指点

网友A(点评):
输出100mV的纹波说明你的电路的器件布局和走线都有问题。30以下正常,10mV优秀。5mV就别想了。

网友A(点评):
要想纹波小要做好三个方面,1、正确选择电感电容的类型、参数;2、器件布局;3、布线。 设计工作的主要原则之一是,不要出问题,而不是时后打补丁。什么加线性、加电容滤波、加LC滤波都是胡扯!记住,GIGO(Garbage In, Garbage Out)!

网友B:
后面加一级线性 ?
如果电流不大,加电容,如果电流大,加电感

网友C(点评):
LDO 之类线性电路难以处理高频纹波,频响不足。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不加也行。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不加也行。

网友B:
如果这个电源给运放供电,那就用差分运放。

网友C:
这么高级的芯片。纹波好处理也不好处理。
楼猪可以看看这个贴的六楼: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p;extra=#pid9325600

网友D:
加线性电源是毫无意义的,因为纹波的频率在线性电源的频响之外,只能用LC滤波器这样的无源滤波手段。

网友E:
cuk 电源试试。

开关正负周期连续能量转换,理论上纹波为0;

网友F:
加一级典型的三极管有源滤波(不是MOS管),合适的基极电容,利用非饱和晶体管的Vbe特性,可以有效降低该纹波。这个和标准的线性电源不同,没有频率限制一说。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加线性电源是毫无意义的,因为纹波的频率在线性电源的频响之外,只能用LC滤波器这样的无源滤波手段。 ...

见过很多开关电源之后加线性电源的,意义在哪里?
是请教,不是调侃。

纹波的频率在线性电源的频响之外?这是什么意思?
线性电源的哪一个参数或者指标能得出这个结论?能否以某个线性电源芯片为例说明一下。

网友B:
有意义的,有些小体积的可调电源,就是前面开关,后面线性。效率与稳定兼顾。
第一、至于他所说 的那些高频波纹的确是超出线性电源的相应范围。但是开关电源,buck环路的低频波纹。是可以滤掉的。
第二、线性电源是改变调整管的等效电阻来实现的,这个等效电阻与后面的输出电容,构成rc滤波器。还是有点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见过很多开关电源之后加线性电源的,意义在哪里?
是请教,不是调侃。

ti官网LM1117 datasheet
你自己看下你的纹波,做傅里叶变换到频域,看看是不是绝大部分纹波的分量都在100kHz以上,甚至大部分都在1MHz以上???
这个LDO对于100kHz的纹波抑制比是40dB,按趋势到1MHz肯定降到0dB以下了,根本没有抑制纹波的能力。

网友F:
引用 网友D:
ti官网LM1117 datasheet
你自己看下你的纹波,做傅里叶变换到频域,看看是不是绝大部分纹波的分量都在10 ...

如果是LDO,这个问题你总结的非常准确,但是,如果只是一个晶体管有源滤波器呢?
晶体管有源滤波器,线性状态下面,BE特性是一个线性曲线,对C极电压波动有极大抑制能力,而且基本上和频率无关。所以,这里采用有源滤波是肯定有效的,但是,LDO那就效果很差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有意义的,有些小体积的可调电源,就是前面开关,后面线性。效率与稳定兼顾。
第一、至于他所说 的那些高频 ...

自带一个晶体管有源滤波,或者NPN晶体管稳压,由于晶体管特性决定了,VBE的线性曲线,对C极波动有很大抑制,该曲线基本上不受频率影响。
LDO由于一般采用MOS管,或者倒装PNP管(比如AMS1117),其特性决定了对高频纹波的无能为力。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LDO,这个问题你总结的非常准确,但是,如果只是一个晶体管有源滤波器呢?
晶体管有源滤波器,线性 ...

别做梦了。

网友B:
我自己实际弄过,dcdc有大量的低频波纹,对adc采集有影响。adc对这种波纹很铭感。我在做有很多运放采集的电路,不太喜欢用buck。
至于24V转12V,5mv的波纹,对12来说,接近0.005/12=0.0004,即万分之4,这种估计不好搞,这个时候温漂才是大问题。普通的电阻1%精度。
这种需求完全没必要。如果是这种需求,不会用dcdc

网友G:
引用 网友D:
ti官网LM1117 datasheet
你自己看下你的纹波,做傅里叶变换到频域,看看是不是绝大部分纹波的分量都在10 ...

好的,是看纹波抑制这个参数,学到了。

“纹波的频率在线性电源的频响之外” 哈哈有点误导,说法是不是有点不妥当。频响我以为是频率响应曲线,包括幅频特性和相频特性。好像没有见过电源芯片手册上有这个曲线。另外“频响之外”也难以理解,曲线之外的频率?

哈哈,都不重要了。

另外想请教一下,现在的开关电源,开关频率应该是大部分是几百KHz或以下。(不常用开关电源芯片,只是猜测一下)。

对于几百KHz或者以下频率的开关电源,其纹波也是这个频率。这里说的是纹波,不是开关瞬间的noise。
从你给的图看,线性电源最少对纹波的基频还是有抑制能力的。

网友B:
有过emc测试经历的就知道,在传导测试buck的频谱主要在低频。网上有lm2575传导超标的。

网友H:
开关电源,输出电容的ESR很关键。

网友I:
为啥不加ldo?

网友J:
频率上500K,buck,boost纹波会很小,

网友(2019-07-01):
如果兼顾轻载纹波,需要使用强制连续模式的DCDC,增加LC滤波方式完全可以5mV以下的,提高开关频率即可,但只依赖DCDC会导致带宽下降响应变差,LC后再接LDO纹波基本是uV级别,响应也好很多。说不加LC直接上LDO的,我就笑笑,参考下UC385这种共集型LDO,够强了吧,1Mhz以上的抑制比照样可怜。
前面说的都只是纹波,然而DCDC对后级影响更大的是共模噪声,这个除了优化布线毫无补救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