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糖仪试纸

楼主(2019-05-07):
问题如图,哪个知道的  说下

网友A:
有双触点的,也有多触点的,多过楼主所及的四触点。这个跟反应区的敏感物配方及工艺有关,多触点的是加入了补偿引脚,且补偿有电补偿的,还有软件补偿的,后者其实多出的触点起到的是ID作用。双引脚无补偿型无疑是最佳的,但对相关电生化技术的要求也最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双触点的,也有多触点的,多过楼主所及的四触点。这个跟反应区的敏感物配方及工艺有关,多触点的是加入了 ...

我想问的是给试纸施电压的管脚同时也是试纸电流的检测脚???

网友A:
检测电流的电路在内部,概念上也并不存在什么“给试纸施电压的管脚同时也是试纸电流的检测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