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TPS70202 的DSP供电电源的设计

楼主(2019-05-07):
基于TPS70202 的DSP供电电源的设计

摘要:讨论了DSP TMS320F2810系列芯片对供电电源的要求,介绍了双路输出低压差稳压器TPS70202 的主要特点,工作原理及典型接法。设计了一种基于TPS70202 双路输出的针对DSPTMS320F2810 的供电电源。
关键词:DSP;低压差;双路输出;TPS70202;内核;I/O

0 引言
    近年来,随着芯片制造技术的不断提高,数字信号处理器(DSP)的性能也不断提高,在航空航天,工业控制,电机驱动,家用电器等领域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在DSP系统的设计中,其供电电源的设计是系统设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TI为其DSP 家族设计了相应的供电方案及电源芯片。本文就应用于电机驱动的DSP TMS320F2810的供电电源的特点及设计进行了讨论。

1 DSP对电源的要求
    大规模集成电路,如微处理器、DSP、FPGA、PLD 等都有内核和I/O 两部分,在制造工艺上会在这两部分之间布设二极管,作为ESD 保护元件。为了提高运算速度,降低功耗及系统可靠工作,这两部分的供电电压是不同的。因此在系统上电、关机及稳压操作时,对这两个电源会有一定的排序要求,如果违反了这个要求,则ESD 保护二极管就有可能施加正压,从而损害器件的性能或永久损坏器件。
    用于电机的DSP TMS320F821X 系列,其内核供电电压VDDC为1.9V,I/O供电电压VDD为3.3V,其对上电及关机的时序要求如图1所示。
    由图1 可见,在上电时序上,要求I/O 的VDD电源3.3V应比内核VDDC电源1.9V先上电。即在3.3V没有达到2.5V之前,1.9V电源不能达到0.3V,这就保证了使来自I/O 引脚的复位信号通过I/O缓冲器的作用为芯片内部所有的模块提供上电复位。而在关机时,在VDDC的电压达到1.5V之前器件复位将变低(0.8 μs,最小),这将有助于片内Flash 逻辑保持在复位中,并先于VDD/VDDC 的下斜线的供电。

图1 TMS320F2810 的上电尧断电时序图

    TMS320F281X 的工作电流消耗随频率变化如图2所示。
    由图2 可以看出,其内核电源及I/O 电源都在260mA 以内。

图2 TMS320 F281X 不同工作频率时的典型工作电流

    按照TI 的推荐,我们选用了其双路低压差稳压器TPS70202 作为其供电芯片。

2 双路低压差稳压器TPS70202
    TPS70202 是TI 推出的双路低压差稳压器,主要应用于双电源供电的DSP系统。它的引脚排列及功能原理图分别如图3 和图4 所示。

图3 TPS70202 引脚排列

图4 TPS70202 功能原理图

    TPS70202的主要功能特点为:
    (1)提供输出电压可调的双路输出;
    (2)输出1 的最大供电电流为500mA,输出2的最大输出电流为250mA;
    (3)输入输出的电压差大小与输出电流成正比,在最大输出电流时电压差仅为170mV;
    (4)静态工作电流为190μA,而待机工作时的电流仅为1μA;
    (5)具有完善的电源电压监测(SupplyVoltageSuperior,SVS)功能;
    (6)可为两路输出电压的上电、断电时序提供完善的控制;
    (7)每一路都有一个使能(EN)端子输入,低电平有效;
    (8)每一路有一个PG输出信号,为开漏形式,当输出电压达到设定值的95%以上时为高电平;
    (9)具有一个复位(RESET)输出端子,低电平有效复位,延迟时间为200ms;
    (10)具有一个手动复位(MR)输入端子,低电平有效;
    (11)每一路都有一个输出电压取样的反馈输入端子(VSENSE1/FB1,VSENSE2/FB2),外接输出电阻分压器,以控制输出电压的大小。

    TPS70202 用于DSP 供电电源的典型电路如图5所示。
    由图5 可以看出,VOUT1 输出3.3 V 作为DSP的VDD 供电电压;VOUT2 输出1.9 V作为DSP 的VDDC 供电电压。而TPS70202的复位信号(RESET)也作为DSP的复位信号。

图5 TPS70202 为DSP供电的典型电路

    可调输出电压可由以式(1)计算,即

式中:Vref为芯片内部的基准电压,其值为1.183 4 V。
    为了减少功耗,分压器的取值应保证通过它们的电流在50滋A 左右,一般推荐选择R2=30.1kΩ。
    由于TPS70202 具有完善的电源电压监测功能,其EN,PG,RESET,MR 多个控制端的不同组合,可以实现两路输出电压不同的上电、关机时序,并提供了不同的复位信号给DSP,以满足系统特定的应用要求。
    图6 给出了EN1 超前EN2 时的连接图,图7是此时TPS70202 相关信号的时序。

图6 EN1超前EN2时的连接图

    图6 中,VIN1 和VIN2 接到同一个输入电压VIN,此电压应高于芯片的欠压锁定电压阈值VUVLO,PG2 同MR相连。参照图7,当EN1、EN2同为高电平时,VOUT1、VOUT2 都关断,PG1,PG2 (MR) 同为低电平,由于MR为低电平,则RESET也为低电平。当EN1为低电平使能时,VOUT1有输出电压;当VOUT1 达到额定值的95豫时,PG1变为高电平。随着EN2为低电平使能时,VOUT2 也有输出电压,紧接着PG2(MR)也变为高电平。当MR 变为高电平120 ms后,RESET也变为高电平。当EN1、EN2使能信号变为高电平时,则VOUT1、VOUT2 变为零,当其下降到额定值的95豫时,PG1、PG2、MR、RESET 共4 个信号同时变为低电平。

图7 EN1超前EN2时的时序图

3 基于TPS70202 的DSP TMS320F2812供电电源
    综合TMS320F2812 的供电要求及TPS70202的特点,设计了图8 所示的供电电路。

图8 TPS70202 供电电路
    图8中,VOUT1提供1.9V的DSP内核电源VDDC,VOUT2 提供3.3V的DSP I/O 电源VDD。PG2 信号控制Q1为VDDC提供使能信号,PG1与MR相接。当系统的外部使能信号加到EN2时,VOUT2首先输出3.3V供给DSP的I/O,同时使Q1导通变低得到EN1 的使能信号;则VOUT1输出1.9V供给DSP 的内核,PG1 及MR 变高后使RESET 也变高,给DSP 提供复位信号。

    图9~图11 为实测波形。由图可以看出,当系统的使能信号加到EN2后,VDD、VDDC按规定的时序提供给DSP,同时输出正确的复位信号RESET 给DSP;保证了DSP系统的正常工作。而当系统使能信号EN2 变高后,则供电电源按规定的时序关机,保护了DSP内核和I/O部分。

图9 EN2使能后VIN、VDD、VDDC的上电过程

图10 EN2使能后的VDD、VDDC及RESET 的波形

图11 断电时的VIN、VDD及VDDC、RESET的波形
4 结语
    双路输出低压差稳压器TPS70202,性能优异。以它为核心设计的DSP TMS320F2812供电电源,提供了稳定的VDD(3.3V)电压和VDDC(1.9 V)电压,保证了VDD和VDDC 正确的上电和关机时序,为DSPTMS320F2810 系列提供正确的复位信号,是该系列DSP供电电源的优选电路。

楼主:


网友A:
通常情况下,需要3.3V和1.8V两种电压

网友B:
有集成 SVS 的双路输出 250mA/500mA 低压降稳压器

网友:
DSP为什么有两个电源

网友C:
dsp供电电压是多少?

网友D:
DSP电源上电顺序电路谁来解释一下。

网友E:
用LM1117转换电压

网友F:
dsp供电电源需要3.3V和1.8V

网友G:
芯片的话你要选择能输出大电流的

网友H:
这段时间一直在看DSP方面的书籍

网友I:
dsp内部有单电源供电和双电源供电

网友G:
可以试着减少输入电压,这样热耗会小些。

网友A:
3.3V供给IO等外设,1.8V供给DSP内核

网友F:
Tps767D318可否给DSP2812供电?

网友B:
tps60400的技术应用呢

网友E:
TI的dsp2812供电电源有问题

网友:
分别给什么供电

网友D:
自己设计的dsp2812供电电压只有1.2v怎么回事

网友C:
输入逻辑高电平可以达到5v吗?

网友I:
单电源的一般为3.3V,双电源有3.3V、1.8V。

网友H:
TPS70202这个还是用的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