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W-CDMA模拟预失真功率放大器设计

楼主(2019-05-07):
W-CDMA模拟预失真功率放大器设计

0 引 言

随着无线通信技术的发展,各种用于射频功率放大器的线性化技术被进一步研究和应用。尤其是窄带CDMA和第三代移动通信等技术的发展,对功放的线性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W-CDMA等无线通信系统中,如果采用一般的高功率放大器,由于功率放大器的交调失真,将会出现频谱再生效应,从而干扰相邻信道,甚至产生误码。因而,功率放大器的线性化技术越来越受到关注。目前常用的三种技术分别是:前馈技术(Feedforward)、反馈技术(Feedback)和预失真技术(Pre-Distortion)。

在这些线性化技术中,前馈法可以得到很高的线性度,但结构复杂而且昂贵。反馈法有其致命的缺陷,如不稳定,带宽有限。预失真技术中,基带信号中预失真系统需要正确对比源信号和反馈信号,对环路延时补偿有很高的要求,同时系统结构比较复杂;而模拟预失真技术有其结构简单,成本低,线性度较好等优点,因而已成为中小功率放大器进行线性化的理想技术。

针对W-CDMA直放站下行链路的线性度要求,利用预失真技术设计了一个平均发射功率为41 dBm的功率放大器。该设计采用一对反向并联的二极管产生非线性失真分量,并利用这个非线性分量补偿功放的非线性失真。

1 放大器的非线性

如图1所示,理想线性放大器的输入和输出关系可以表示为Vout=K1Vin,其中K1为放大倍数。但是作为半导体器件,当功率放大器的输入信号较大时,管子出现饱和现象,于是导致了输出信号压缩,产生高次谐波,引起失真。所以输出应该包括平方律项和三次项等高次分量,它的输出可以用幂级数式(1)表述:

从式(2)可以看出,由于系统的非线性特性,在输出信号中,除了有输入信号的频率外,还会出现新的直流分量和如同2ωi,3ωi,…等的谐波分量。如果输入的信号为双频信号Vin=A1cos(ω1t)+A2cos(ω2t),通过同样的分析可以发现,最终输出口的成分由支流成分、基波ω1和ω2、二次和三次谐波2ω1,2ω2及3ω1,3ω2、二阶互调分量ω1±ω2、三阶互调分量2ω1±ω2及ω1±2ω2等分量组成。一般情况下,仅2ω1-ω2和2ω2-ω1落在通带内。双音三阶互调是非线性中三次方项产生的,由于落在带内,故主要考虑的是非线性产物。这些非线性产物都会干扰载波信号,造成交调失真、谐波失真等非线性失真。当多载波输入时,影响较严重的是三阶交调失真。

2 模拟预失真原理

从原理上看,预失真线性化技术是改进线性特性的一项最简单的技术,其原理如图2所示,即在RF放大器的前面加入预失真器,预失真器的特性与RF放大器的特性精确匹配,当信号经过预失真器和RF放大器组成的级联系统时。由于预失真器与RF放大器的特性相互补偿效果,使得输出信号为完全无失真信号,从而达到线性化目的。这种补偿原理如图3所示,图3(a)与图3(b)曲线互相补偿,得到图3(c)完全无失真的输出信号。

3 模拟预失真的实现

W-CDMA直放站下行链路要求实现41 dBm的功率输出,IM3和IM5均小于-50 dB,故设计如下电路以满足上述要求,整个设计如图4所示。

由图4可以看到,该方案采用的是一种双环结构。第一个环路由功分器将输入信号分成两路,一路经延迟器延迟;另一路经预失真发生器失真、衰减、再移相后,与延迟信号耦合,形成预失真信号产生部分的环路。第二个环路则是将预失真环路生成的信号再进行衰减,移相后与功放输入的延迟信号耦合,形成整个功率放大器部分。这种结构有效地减小了所需主信号受环路的影响,而失真部分又能够得到充分的补偿。同时,该电路在实际调试中比较容易调节,是一种实用性很好的电路结构。

由于二极管是一种非线性半导体器件,对于一个输入余弦信号,二极管的输出是包含了非线性失真分量的余弦信号。所以,非线性发生器部分的设计采用反向并联的二极管来实现。实现电路如图5所示。

图5中,1和4分别是信号的输入端和输出端;2和3分别是信号的耦合端和直接输出端。两个反相并联的二极管D1,D2用来产生奇次谐波分量,经90°正交电桥的隔离端4输出,作为预失真信号。理想的3 dB正交电桥耦合端2接电阻R,用来消除二极管相对反射输出信号中残留的线性分量,而电容C用来降低载波信号,使之与预失真信号相比不至于过高。

正交电桥将输入信号等分、正交地传送到耦合端和直接输出端,耦合端与直接输出端有90°的相移,隔离端没有输出。设电桥输入端1的输入为Vin(t),则直接输出端3的输出与反向并联两个二极管的输入关系式为:

式(4)中:IS为反向饱和电流,主要受温度的影响,在电路中可视为恒定值;VA为二极管外加偏置电压,这里VA=Vdi(t)。在小偏置电流下可忽略式(4)中附加项IRS。输入电流i(t)为:

因为三阶分量和五阶分量是对放大器非线性影响最大的因素,为了分析方便,就只取到展开式的5次方项。这时二极管对可看作为单端口网络,其导纳为:

4 实验结果

为验证电路的可行性,将整个电路加信号进行测试,非线性发生器部分采用肖特基二极管HSMS2802产生预失真信号,该肖特基二极管有着很好的非线性,可以用作混频、功率检测。在测试三阶交调和五阶交调分量时,输入频率为2.139 5 GHz和2.140 5 GHz的双音信号,间距1 MHz。测试ACPR时,使用频率2.14 GHz的W-CDMA下行信号,得到的结果如图6~图8所示。

从频谱分析仪的输出波形图可以看到,在加预失真系统前,推动级输出41 dBm时的三阶交调分量,五阶交调分量的指标分别为-31 dB和-40 dB。对应地,当把预失真发生器接人系统后,可以看到输出的五阶交调分量,五阶交调分量均有了明显的改善,分别提高了14 dB和11 dB。此时,输出级ACPR的输出小于-52 dB。实验结果表明,该预失真系统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功率放大器的非线性失真,很好地优化了它的线性度。

5 结 语

采用反向并联二极管预失真器对功放的线性化技术进行了研究,利用二极管的非线性特性,很好地对消了放大器失真的奇次分量,将功放的IM3和IM5分量分别改善了13 dB和10 dB。系统的ACPR在加预失真器后达到了-52 dB以下。实验结果验证了该设计方案的可行性,为寻找一种更好的线性化技术提供了实践基础。如何更好地改善预失真技术将是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楼主:
W-CDMA模拟预失真功率放大器设计

网友A:
功放输出级分成两级

网友B:
功率放大电路是一种以输出较大功率为目的的放大电路

网友C:
功率放大电路通常作为多级放大电路的输出级。

网友D:
功率放大电路是一种以输出较大功率为目的的放大电路。

网友E:
放大器 有一定的电压放大能力

网友F:
小信号放大电路的电压放大能力很强

网友G:
功放电路的放大倍数一般都比较小

网友H:
LM 1875是一款很优良的功率放大集成块

网友:
在放大过程中音质损失少,散热好,输出功率大

网友I:
电路是乙类功放还是甲乙类功放电路?

网友H:
很多功放保护采用的是用UPC1237来做的

网友A:
除输出级之外,在输出级前再加一级末前级

网友G:
比如一个输出10W的功放管,可能实际增益只有十几dB

网友B:
它一般直接驱动负载,带载能力要强。

网友F:
运算放大器和功率放大器都能对小信号进行放大,区别在于输出能力

网友C:
音频功率放大器也看上去成是一个一比特的功率数模变换器

网友E:
输出阻抗很小,适合带比较重的负载

网友D:
功率放大器以放大电流达到功率提升为主要目的

网友I:
想做一个大功率的音频功放,用两块LM3886并联做

网友:
单电源供电功放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