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谈《模拟电路旅行者号!》高值无极性电容(1)

楼主(2019-05-07):
  在模拟技术版面,有个帖子《模拟电路旅行者号!》,贴了些PPT图片。首帖说“可以就每一页PPT上面的相关内容讨论,有疑问可以指出”。

          图(01)
  在该帖4楼贴出了三幅PPT图片,前两幅标题是“电子结构”,这个“电子结构”先不说,说说第三幅图片。

          图(02)
  第三幅PPT图片标题是《高值无极性电容》,里面给出了由两支二极管和两个电解电容组成的电路,并且说“1,如果某个电容连接到‘错误’极性,其上并联的二极管有效短路掉这个电容”,“2,等效电容值为C1或C2的值”。
  既然首帖说过“可以就每一页PPT上面的相关内容讨论,有疑问可以指出”,那我就讨论讨论。
  该电路的出发点是两支二极管在交流的每半个周期向对角电容充电,两个电容都被充电到交流峰值,相当于电容被施加了偏置电压,所以不会因为电容处于交流电路中承受反向电压而损坏。

  图(02)中这两句话都是错误的。

  先讨论第二句“等效电容值为C1或C2的值”。
  两个电容串联后的等效电容量,这是无论哪本电路教材都会讲到的内容。两个电容量相等的电容串联后的等效电容量,通常作为学生练习题,答案是任一串联电容量的一半。
  我们不妨做一次仿真。
  图(03)就是仿真运行了足够长时间的结果。100V100Hz交流电压施加在两个1uF串联且每个电容都并联一支二极管,再串联一支10欧小电阻。用一个交流电流表测量串联电路中的电流,并用示波器看看电源电压和10欧电阻上的波形。

          图(03)
  示波器上幅度较大的波形是通道A,测量电源电压。幅度较小的波形是10欧电阻两端电压。蓝色游标处显示通道A电压峰值100V,红色游标处显示通道B电压峰值是314.1mV。可以看出两条曲线相位相差几乎就是90°。
  我们看到,测量出的交流电流有效值是22.215mA。示波器红色游标处显示的10欧电阻两端电压峰值314.1mV,有效值(0.3141V*0.7071=0.2221V)。示波器和交流电压表两个数值符合得很好。
  仿真电源电压100V是峰值,有效值是70.71V。由此得两个电容串联再与10欧电阻串联阻抗为70.71V/0.02221A=3184欧。
  计算得100Hz之下,1uF电容的容抗是1591.5欧,0.5uF电容的容抗是3183欧。
  图(03)中电容C1和C2再并联上二极管D1和D2后等效电容量是多少,不必再说了吧?能说“等效电容值为C1或C2的值”吗?
  是不是忽悠,我不加评论,各位自己判断。

  至于“如果某个电容连接到‘错误’极性,其上并联的二极管有效短路掉这个电容”,下次再说。

网友A:
这么简单地电路看不懂,如果我要是坛主,早就没脸干下去了,丢人!

@xukun977 ,长期这样工作,极性电容的介质是否加速变性?
@zyj9490 :每半个周期,而不是一直加1V,你要分清楚。
小电流可成立,不知1V的反向电压极性电容可否受得起?
xch
搞笑的农民科学家

网友B:
我给你们当裁判吧,你们把钱都转过来吧

@maychang :要求赌的,最近5,6年,起码几十次了吧?你们俩可曾答应过的??? 一看有理,立马几百字,一看没理,转身就跑,消失的无影无踪! 就这信誉,还有脸和别人赌?
把赌一万块钱的帖子,自己编辑掉了。

网友C:
该电路的出发点是两支二极管在交流的每半个周期向对角电容充电,两个电容都被充电到交流峰值,相当于电容被施加了偏置电压,所以不会因为电容处于交流电路中承受反向电压而损坏。

老张这句话中的红字部分是关键,估计真懂的人不多。

网友D:
     你们就别折腾了,各自抄公式,各自玩PPT得了,吵赢又什么意义?

网友E:
昆乙己的毫无实用价值的电路讨论起来完全是浪费时间,你们真是闲的蛋疼。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昆乙己的毫无实用价值的电路讨论起来完全是浪费时间,你们真是闲的蛋疼。 ...

    实在污染版面,无聊到死,老板给不给你奖金才不会因为你懂扣那些概念。。。。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昆乙己的毫无实用价值的电路讨论起来完全是浪费时间,你们真是闲的蛋疼。 ...

这个问题的实用价值非常大,相关技术在模拟电路中有诸多应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的实用价值非常大,相关技术在模拟电路中有诸多应用。

那里用过这种电路,讲给我听听让我也乐一乐。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那里用过这种电路,讲给我听听让我也乐一乐。

    建议别跟他纠缠。。。。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那里用过这种电路,讲给我听听让我也乐一乐。

你没注意这句话:

相当于电容被施加了偏置电压

偏置,模拟电路中的应用还少?!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建议别跟他纠缠。。。。

我知道,这个版块已经被xukun,hwm,lgz2006等人办成了养老院,几个无所事事的退休臭老九闲着没事儿打屁的地方。这些人里面除了楼主是有实际工程经验的以外的,都是没做过实际产品的垃圾废物。

你哪儿来的,有毛病?站上没意见,你算个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没注意这句话:

滚蛋!爷没兴趣评价你的满地打滚。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知道,这个版块已经被xukun,hwm,lgz2006等人办成了养老院,几个无所事事的退休臭老九闲着没事儿打屁 ...

别骂人,当心人家给你扣帽子:藐视真理

网友F:
通过电路形式创造一种高值无极性电容,不可取,与真正的高值无极性电容相差太大,信号连,高压电路应用等都有风险。只能作为学术讨论而已,工程应用不可取。

我记得那本书上或杂志上讲过这种用两个有极性电容组合成无极性电容的问题。不过没他们这么复杂,就俩电容,没有二极管。呵呵!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且待我把(2)和(3)写完贴出来,老兄一并评论评论。

网友A:
引用 网友F:
通过电路形式创造一种高值无极性电容,不可取,与真正的高值无极性电容相差太大,信号连,高压电路应用等都 ...

鬼子的实用模拟电路,你看过后再来评论。

我与你的看角度不同。工作经历,职业训练不同。

网友A:
张大侠,我要是你的话,有点羞耻心,早就跳楼死了,因为活着太丢人现眼了。

@zyj9490 :你是说张大侠不牛喽?他就喜欢玩仿真嘛。
这么大牛的人还要用仿真理想化的数据模型来辨?

网友A:
顶楼那个PPT,我原来感觉说两句都有点啰嗦,想删掉的,因为只要有那么一点点电路基础,一眼就能看懂工作原理了。
但是删掉后,就光秃秃一个图,怕读者看了说我没诚意。

我知道张眉坛主水平差,没想到能差到这个程度。坛主的称号,对他来说是种耻辱!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鬼子的实用模拟电路,你看过后再来评论。

有日本,欧美的量产仪器仪表有用过这种电路的?书不足信。主流设计师的考量才是正道。如果这种方案真的可信,那时代的量产品多见这种电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依我看x大的观点并无错误。他的重点在于"高值"和"无极性"。
一般的电解电容为何会因热而澎涨,涟波电流大 ...

好多细节,动态特性无法与真正的高值无极性相并论。

网友H:
非线性,成问题。
上正下负充电时,C1、C2串联充电,图4,容量串联值。
C2电压超过负0.7V时(以电容的极性算)D2导通,图1,容量C1。
放电时,C1放电C2充电,图2,容量串联值。
C1放电到负0.7V时,D1导通,图3,容量C2。

网友I:
电路原理没什么问题,实际工程上不会这么干,正如三极管可以当二极管一样;之所以有这类电路的发明,不外乎高值极性电容及其常见,价格便宜;而高值无极性电容相对而言价格较贵。正如前面提到的,动态响应等参数和真正的高值无极性电容有很大差异,此电路如果过EMC群脉冲测试,多半要把电容打爆掉。另外,建议前面各大佬,少点人身攻击,纯技术讨论就是了。

@zyj9490 :因为要画几幅图,可能会晚一些。
@zyj9490 :请稍候,我计划第二篇就写电流方向,这就包括了电容两端电压是否会反向。
@maychang ,参考24楼的3和4的电流方向与电容极板极性。不同的半波在过零点时必然反向。
@zyj9490 :本贴正是要说明大电压时等效电容是一个电容之半。2楼编辑过了,不再打赌,改成电流流向了。但2楼仍然是错的。我本来准备写三篇的,现在考虑写四篇了,第四篇评论2楼电流流向。
@zyj9490 :这两个电容,并不会反极性。不会反极性的原因HWM说了。
@maychang ,大电压近似于一个电容。
@maychang ,小电压可能还不是一半的电容,因为极性反了(一个电容)
@maychang
现在说的是等效电容是一个电容数值还是一个电容数值之半。至于动态响应等等,那是下次的主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必然是真正无极性的好,x大这是替代方案,以往也有两颗电解电容反串來替代无极性电容但仅限於小信号,x大 ...

因此仅限于学术或小范围使用。不宜宣成成本低可靠成熟的器件替代方案。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好多细节,动态特性无法与真正的高值无极性相并论。

回答你沙发楼层的那个问题,因为要贴图,评论里无法贴图。

用那个XCH的话说,别看我是农民科学家,我研究过的资料可不少,其中有个人是世界上最出名的电容专家,他的论文有个有极铝电解电容的等效电路图,我估计你们N多非农民科学家没看过:

你们谁要不信,做个实验试试就知道,我说有用,可能就有用

我记得铝电介是靠铝片作阴极的氧化膜来工作的,反向电流会溶化这层膜而影响可靠性。
非极性电容有这些参数吗?不知用这图要说明什么,

网友A:
根据这个等效原理图,你们应该能深刻体会我为何说有用了吧

很多铝电解电容内部都有氢气吸收剂,用来吸收正常情况下也有的漏电流所释放的氢气,如果极性反转,氢气释放不出去,就会包。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或許也用的着的时机。至少提供了一个方法。现在想发明新型电路可不容易。
现在是张老大的疑问是否成立, ...

我的观点在24楼的评论上。

网友A:
刚才用百度搜了一下,电解电容反向电压,,,包括某电源论坛在内,都说一点点反向电压都不能有。

这是瞎胡扯的。明天详聊。

另外,电解电容有个诡异特性,就是充电完毕后,放电,放完后过一会再用表一测,你会发现还有电。
根据上面电容模型,你能解释这个诡异现象吗?

上面的模型,还能很容易解释,为何电解电容害怕脉冲,早早失效的原因。

网友C:
其实,这个问题极为简单。

前面说过了“偏置”,下面再附加说明一句:

理想情况下(电容和二极管都理想),那么最终稳态下二极管上将不会有电流

网友H:
继续,实际电解电容工作于那么大电压恐怕不可能,那得多大电流?根本承受不了,除非频率很低。所以实际这个电路只能工作于带有不确定直流偏置的交流电路中,此时电容上交流电压并不高。
当直流电压为0时,D1、D2都不导通,容量串联值。
当直流上正下负时,如24楼图1充电,然后直流电压值C1约等于直流值,C2约为0,交流电压都不大,容量串联值。反方向雷同。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其实,这个问题极为简单。

前面说过了“偏置”,下面再附加说明一句:

这跟应用有关,如果作交流耦合使用呢?

网友J:
这么简单地电路看不懂,如果我要是坛主,早就没脸干下去了,丢人!

农民科学家自以为是地假设电流是按照图上所画流动。这是个错误的大前提。于是有了后来的错误结论。演绎过程完美。

一群草包没看出来吗?大前提就是荒谬的还争论个屁。

万一电流不这么流动,所有结论都是错的。

@xch :还是我写吧,图片我都画出一幅了。
一点没错,这是错误的根源所在。我正准备发篇帖子定性说明该电路中电流如何流动。若你有意发帖说明这个错误根源,那我就不必写了,以免浪费。你发帖还是我发帖?
xch
@zyj9490 :你就别现眼了。
这是电路可靠性的问题了,条件,二极管有足够小的动态电阻,足够低的限压特性。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评论在手机上看不到。我以前不能发言才用评分,別学我以前。
这会儿我是肯定x大,他能出PPT就是进步,是 ...

一般的耦合,非高可靠性的凑合用,非线性就不谈了,大电压下,原理上可实现高值无极性电容(近似于一方面,仅是容值)

网友F:
引用 网友H:
继续,实际电解电容工作于那么大电压恐怕不可能,那得多大电流?根本承受不了,除非频率很低。所以实际这个 ...

工作于反向电压的容值与正向电压的容值是一样的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刚才用百度搜了一下,电解电容反向电压,,,包括某电源论坛在内,都说一点点反向电压都不能有。

这是瞎胡 ...

铝电解电容是工程实际应用中失效率超高的**,你就是放在那里不用它,一样的扑街!更不用说用在高温环境了。反向电压会逐步逐步恶化,有累计效果的!假如一个“简单合理”电路能够解决,那么换句话说,高值无极性电容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刚才用百度搜了一下,电解电容反向电压,,,包括某电源论坛在内,都说一点点反向电压都不能有。

这是瞎胡 ...

我认为可以加个小的反向电压,反向时类似稳压管,超过一定电压电流会迅速增大,可利用此现象做整流器。不过没有实际用过,没有经过实际检验。
还有自己发电的电解电容,曾经有个63V4700uF,存放中涨肚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工作于反向电压的容值与正向电压的容值是一样的吗?

较真的话不知道,想象是一样的。不过反向也有可能会漏电逐渐增大,具体要实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您是滥用偏置这名词吧!电容是储能元件也有通交隔直和滤诐之特性,属于动态元件,何來设置静态电压的偏置 ...

    准备又要开始发明概念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H:
我认为可以加个小的反向电压,反向时类似稳压管,超过一定电压电流会迅速增大,可利用此现象做整流器。不 ...

这个扯了。单独一个人自个儿静卧一年,怎么可能大肚子?毫无原理。

网友H:
引用 网友K:
这个扯了。单独一个人自个儿静卧一年,怎么可能大肚子?毫无原理。

说明你没遇到过,你可以把新买的的从未使用过的电解电容量一下,很多是带电的,有正有负。那只电容考虑是电压高,把自己搞废了,也许把引脚短路就不会了

有神在!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我认为可以加个小的反向电压,反向时类似稳压管,超过一定电压电流会迅速增大,可利用此现象做整流器。不 ...

铝置换了氢。。。。。。吧?
这种可能是有的。

网友:
下次讨论的时候别用仿真软件,这个没有足够的说服力。直接贴实验截图,或者视频更好。

网友L:
引用 网友A:
张大侠,我要是你的话,有点羞耻心,早就跳楼死了,因为活着太丢人现眼了。

同样的话再说一遍:别用软件仿真,没有足够说服力。直接上实验截图,或者实验视频。或者站长也可以开个实验直播。总有人要被打脸。而且说实话你的这个结论还是有些不严谨了。如果是小信号输入的情况下二极管都导通不了怎么办?低频的情况又是什么样的工况?总感觉到那里不太对劲,搞个定量的数学模型才是你们这些大师该做的啊!但是限于学历低就不跟你们这些大师理论了,你们继续!香烟啤酒矿泉水,花生瓜子大**腿,来~脚让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们就別折腾了,学学人家的一忠各表,各玩各的把戏,各唱各的调子。一位碩士研究生跟兩位中学生去较真,害 ...

TG前些年是默认各表的,但是这两年好像更强调一中了。还有这个跟学历有关系吗?学术的事就用学术的方式来解决。企图用学历来压对方取得某种心理上的优势这样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知道,这个版块已经被xukun,hwm,lgz2006等人办成了养老院,几个无所事事的退休臭老九闲着没事儿打屁 ...

你这样藐视理论物理学家好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I:
电路原理没什么问题,实际工程上不会这么干,正如三极管可以当二极管一样;之所以有这类电路的发明,不外乎 ...

“电路原理没什么问题,实际工程上不会这么干,正如三极管可以当二极管一样;”这个例子举得不好。考虑到频率特性、易购性及价格等问题有些工程实践上就会用三极管的一个PN结当二极管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L:
同样的话再说一遍:别用软件仿真,没有足够说服力。直接上实验截图,或者实验视频。或者站长也可以开个实 ...

咱能不能不要这么幼稚啊?
哪一个电路不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才能正常工作啊?
你把你们家电视机电源线插在10000伏高压上看看能否出来图像?

你要用LCR表,测试结果更是两个电容的简单串联呢,这能说明什么问题?
瞅清楚激励波形好不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L:
“电路原理没什么问题,实际工程上不会这么干,正如三极管可以当二极管一样;”这个例子举得不好。考虑到 ...

说的对,考虑到易购性和价格,给你3毛钱,你到某宝上买个25V/100uF的无极性电容来看看???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说的对,考虑到易购性和价格,给你3毛钱,你到某宝上买个25V/100uF的无极性电容来看看???

用量小所以贵吧,还不好买。我有一包400V75uf的,矿那边卖2元一只没人要,我自己也用不着,当普通的用有点可惜,正经用又没地方。

网友A:
这么简单的电路,有人还要求我做实验,你不做,他就说你没有信服力!

先看看两个电容简单串联:

看清屏幕上的数值信息,或者直接看屏幕下方,位置是设置到0V的。

波峰值正的3.5V,波谷是-5.6V左右。

@zyj9490 :这样说,就没有问题了,像张大侠那样胡扯,我就要争论几句,因为那牵扯到原理性问题。
电路原理上,没有大的问题,工业产品的型试形式才是平价一款产品可靠方法。实验室的测试(短时间,无干扰条件下)不能评估长期运行的可靠性。

网友A:
再来看看无级性电容电路:

看清楚了,波峰值正是二极管4001的开启电压,0.56V左右。

网友L:
引用 网友A:
再来看看无级性电容电路:

勿以容易而不为之,勿以复杂而为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再来两个建议,搞个双踪,输入也要啊;搞个可调输入源,拍个视频不是更有说服力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扯了。单独一个人自个儿静卧一年,怎么可能大肚子?毫无原理。

喝啤酒啊!这都不知道?!

@Lgz2006 :虽说俗话说的好:一人不喝酒,两人不赌钱。但你听过一首歌子吗?东北人都会唱的嘛。大家跟我一起来:“一人我饮酒醉,。。。。。。”所以喝啤酒和几个人没有逻辑上的必然关系。
哈啤酒通常也得俩人儿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么简单的电路,有人还要求我做实验,你不做,他就说你没有信服力!

如用在整流滤波上,大的涟波电流对反向电压电容是否有冲击是值得商量的,因为大电流下D的电压会抬高。电容会进入恶性正反馈中,表现为绝远电阻降低。加速损坏。

网友A:
引用 网友L:
勿以容易而不为之,勿以复杂而为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再来两个建议,搞个双踪,输入也要啊;搞个可调 ...

这就搞笑了,是你们质疑我的,应该是你们用实验来证明原理有错,怎么搞的我要自证清白???

当然了,我们这都是好说话的人,加个探头不是小事嘛

网友L:
引用 网友A:
这就搞笑了,是你们质疑我的,应该是你们用实验来证明原理有错,怎么搞的我要自证清白???

当然了,我 ...

不是质疑,而是要证明。而且同样的建议我也给了张大侠了。小可赋(失)闲(业)时翻过两天法律书。谁主张,谁举证是基本的法律原则。要证明就要上证据,充分有效的证据,你们俩的那个什么PPT,仿真什么的都不能算充分有效的证据,学术问题不是拉风投,不是看那个PPT做的好,也不是用某个不知道可靠与否的仿真软件来仿真一下就可以证明的。这个不是挺直接、有效的吗?你看这脸打的不是挺响的吗?对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L:
不是质疑,而是要证明。而且同样的建议我也给了张大侠了。小可赋(失)闲(业)时翻过两天法律书。谁主张 ...

这就外行了你!
PPT上文字说明,本身就是理论上的证明,不是所有的证明都要经过实测的,实测叫验证理论。

数学家要是碰到你,可就倒霉了,九九加发表都要做实验验证,而数是无穷的,数学家就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外行了你!
PPT上文字说明,本身就是理论上的证明,不是所有的证明都要经过实测的,实测叫验证理论。 ...

理论是指导实践的,而理论同样很多时候也是需要经过实践检验。特别是这种可以用简单直观的实验就能证明的事情为什么要搞个没有多少说服力的PPT,软件仿真?我们讨论的又不是核物理、电子对撞、人造太阳之类的问题。你扯数学就没意思了。数学证明的难度很多时候就是无法用穷举法证明,而是需要其他方法证明。

网友H:
天线放大器中有这样的用法:市电变压器降压后经二极管、同轴电缆到放大器,电机由于电容隔直不转。按钮按下时,交流(好像是9V记不清)经电容到电机,电机转动。此时电解电容完全是工作于交流状态,好像是100uF25V的。每天要换好多次台,转很多次方向,这种用法。

网友M:
冒昧的说一句,你仿真时电容方向画错了!!!

@maychang :嗯嗯,你说的对,我搞错了
@shuiqinghan2012 :二极管方向和电解电容方向对应即可。原则是二极管负极联接电解电容正极。两个一起反过来,不影响最终结果。
@shuiqinghan2012 :二极管方向与等效电容量无关,只与电解电容方向有关。
@maychang :二极管方向错了,刚才说错了,不好意思
我仿真时画的是无极性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天线放大器中有这样的用法:市电变压器降压后经二极管、同轴电缆到放大器,电机由于电容隔直不转。按钮按下 ...

这么神奇吗?经过一个二极管就能变成直流?我这个五专毕业生表示不懂。请各位大师分析下!

网友N:
有什么好吵的,这种电容并联二极管再串联用在交流中(比如做隔直),我也是用的。
一般应用中这两个电容容量相等。
要分两种情况,如果电容压降小,二极管不导通,则等效电容为两个电容串联C/2,如果二极管导通,则导通后容量就等效C。

随便整个方波信号测试,示波器观察,立刻看到结果。

网友O:
引用 网友A:
这么简单地电路看不懂,如果我要是坛主,早就没脸干下去了,丢人!

你这人,就事论事的讨论不好吗?非要牵涉人品,我看你人品真的不咋滴

网友A:
引用 网友J:
农民科学家自以为是地假设电流是按照图上所画流动。这是个错误的大前提。于是有了后来的错误结论。演绎过 ...

还万一呢,作为电路设计人员,不能让电路听你的话,那是你的失败!责怪电路不听话,那就是南辕北辙了。

楼主:
这个图形太珍贵了!太听话了!必须保留,以便“申遗”!
@xch

楼主:
果不其然,8分钟后,把图形编辑掉了。
幸亏在第二次编辑之前三分钟截图及时,留下了“申遗”的依据。

网友P:
我比较喜欢定性分析,这种情况只要证明分析思路是错的就可以了。
如果按照PPT里面的分析思路,那么下面这个图是不是就成了一个容量为C的无极性大电容?
比原来的还好呢,省掉了一个价格较高、体积较大的电容,多加两个便宜、体积小的二极管。
但是事实上真的如此么?工作一段时间后,电路中的电流将变得非常小,这个分析不难吧?
那么问题出在哪呢?根本原因在于原PPT中只看到了充电回路,而没有去分析放电回路。

死区严重,限制应用。
“根本原因在于原PPT中只看到了充电回路,而没有去分析放电回路”,完全正确。 连放电一起的定性分析,请稍候,今天晚些时候我就贴出来。

网友A:
这两个人都是高手,我原理图中,器件型号,容值都给出了,人家就不用我的图,而是自己乱改,改过后对准自己的图猛批一顿。

这和上面那个哥们一样,非要要求这个电容必须是无条件工作的。

你们三个有本事,自己用两个单极性电容,设计出一个理想的双极性电容给大伙瞅瞅???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图干嘛自刪,二极管电流在过流时截止蛮正常的。不过应该测量总电流才有意义。 ...

这有啥?

首先,我删帖子,是在张眉大侠帖子诞生之前,而非之后,这有什么问题???

其次,仿真波形和实测结果不同,我查看仿真器后发现模型过于理想,我要修改模型,在没有任何人引用或回复我的帖子之前,为何我就不能删帖修改模型???

好比作者出书,还没有人来买之前,发现书本内容有问题,我为何不能停止销售,修改过再重新印刷开卖?

网友A:
@21ic小管家

张眉喊个人(?)过来辱骂我,按照站规怎么处理????
见72楼!

xch
是我骂的你,对不起! 我不知道片子国是不能骂片子的。 但是你凭习惯再次捏造谁喊我了的谎言。 我也想@21ic小管家 。不知道这种片子该如何处理,是处理骂片子的,还是处理片子。

网友Q:
支持管理员按规矩“禁言”!

网友R:
讨论点实际的电路吧,总是讨论些实验室的东西浪费时间。留一小撮研究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S:
管理员,最好能给个大蚂蚁那样的永久禁言!!!

几年前,想在这个论坛好好干一场的,发现行不通。

一方面原因是整体水平有问题,例如我给的这个电路,是国外比较权威的杂志《电子世界》上的,这些人对此都要展开猛烈公**!
疲于应付这些事,你还有时间干正事吗?不回复吧,他们又说你害怕在躲。

另一方面原因是论坛可怕的禁言制度,人家只需1秒,就能让你花成千上百个小时编辑的帖子,全部变成404!
自从大蚂蚁之后,一直心有余悸。

有人说了,你和大佬互拍不就行了?
我和大蚂蚁性格差不多,看不惯的就想说一说,性情中人是控制不住的。

所以一直在犹豫,干,还是不干?

群里有哥们帮我给价格谈好了,下图这个东西才5W元:

但一想到可怕的404,还是算了吧,有这5W,不如送给XJ花!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错,以前m联合x打击○,风水轮流转,现在m联合○打击x,哪天x联合○打击m。
○的毛病就是口气大丶目中 ...

O是哪位大师?是圈圈吗?另外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了解一下。

网友L:
引用 网友P:
我比较喜欢定性分析,这种情况只要证明分析思路是错的就可以了。
如果按照PPT里面的分析思路,那么下面这个 ...

圈圈不是搞USB的吗?怎么也搞这种下里巴人的玩意了?而且人家讨论的是两个有极性电容连成无极性电容的事情,您倒好,直接搞成个全波整流加电容滤波了。这个弯转的太急了。我已被摔出车外了。所以下次一定记得系安全带。

网友P:
引用 网友L:
圈圈不是搞USB的吗?怎么也搞这种下里巴人的玩意了?而且人家讨论的是两个有极性电容连成无极性电 ...

我只是把问题放大化一下,让大家看得更明白而已了啦~~~
圈圈现在偶尔也还搞一下USB,偶尔也来坛子里转转~~~
PPT里这个电路,在开始工作的一段时间内,由于二极管的单向导电,
充放电不对称,电容上就会有一个固定的偏置电压,这个电压刚好
和二极管的极性是相反的,所以稳定后二极管上并不会有电流,
等效容量就是两个电容串联的值。

网友L:
引用 网友P:
我只是把问题放大化一下,让大家看得更明白而已了啦~~~
圈圈现在偶尔也还搞一下USB,偶尔也来坛子里转转~ ...

实际上个人认为您这不是把问题放大化,您这是另一个问题。不说风马牛,也差不了多少吧。而且举的例子也不是特别合适。事实上你举的那个例子中,那个电容完全可以换成无极性电容。人家只是考虑到成本问题才选的电解(有极性)电容。如果相同容量的无极性电容能够用相同的价格购买到,我想没有多少人想用电解(有极性)电容。算了,不争论了。要不然下午又没法干活了。呵呵!

网友P:
引用 网友L:
实际上个人认为您这不是把问题放大化,您这是另一个问题。不说风马牛,也差不了多少吧。而且举的例子也不 ...

好吧,可能我的见解比较独到

网友L:
引用 网友P:
好吧,可能我的见解比较独到

也许吧。圈圈最近在研究什么技术啊?有什么出书打算啊?

网友P:
引用 网友L:
也许吧。圈圈最近在研究什么技术啊?有什么出书打算啊?

最近语音应用不是挺火的么,所以搞搞语音信号、麦克风阵列信号处理啥的玩玩……
写书的事情等退休后再看吧,哈哈~

网友L:
引用 网友P:
最近语音应用不是挺火的么,所以搞搞语音信号、麦克风阵列信号处理啥的玩玩……
写书的事情等退休后再看 ...

实际上语音信号处理也是个古老的话题了。想搞出新玩意不太好弄了。另外过年公司开年会的时候每人发了个天猫精灵,就是麦克风阵列+云计算识别+音乐播放的。卖的也不贵。淘宝上好像也就几十块钱。另外商用的离线识别版本科大讯飞做的也很成熟。感觉圈圈也不大啊,怎么都想着退休的事情了?想得好远哦!写书后如果手头宽裕寄给我一本啊,我给你写书评。对。我就是这么臭不要脸。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本坛敏感字词很多。圆明园丶袁大头丶元宵丶屈原,沒法(无 法也是敏感词,只能用沒法)用字表示,只能画圆 ...

Prof 元?好像有点印象。不过话说我对这位Prof也有点不齿。特别是那篇吹捧**+道歉信格式的神操作。对不起,我要先吐一会儿。不知会不会被起诉。瑟瑟发抖中!另外听说大蚂蚁退群了?这倒是个挺遗憾的事。匠人好像最近也没怎么见了。有点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感伤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L:
实际上语音信号处理也是个古老的话题了。想搞出新玩意不太好弄了。另外过年公司开年会的时候每人发了个天 ...

嗯,产品由需要就得要有人去做嘛,技术都在那,但工程的问题依然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P:
嗯,产品由需要就得要有人去做嘛,技术都在那,但工程的问题依然很多。 ...

也对。

网友T:
引用 网友G:
元是脾气差口气大,也沒必要围攻他,今天x大同样遭遇。不被版主喜欢就封他帖禁他言。一个电容的运用,x大 ...

@123987 那也是受你古今多少事的引导

网友:
引用 网友T:
@123987 那也是受你古今多少事的引导

我那是小说哎。还是通俗演义小说,您这是阳春白雪的诗啊!听着就高雅、大气,上档次。

您把小说与诗词混为一谈,可进可退,属于喜欢把水搅浑的一类

网友T:
引用 网友L:
我那是小说哎。还是通俗演义小说,您这是阳春白雪的诗啊!听着就高雅、大气,上档次。 ...

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
作者:杨慎

网友:
引用 网友T:
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
作者:杨慎

我又学到了一个知识点。最多也就算个词罢了,诗词诗词,还是诗更高雅些。还有那个叫罗什么贯中的引用人家杨慎的词也不在参考文献中注明出处,害我贻笑大方。过两天等我抽出空来非上法院告他不可。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是女生比較柔情,或許前世我们是知己。有人说我沒烦脑,其实只是比较看得开而已。
您是女敎授,而x大曾 ...

如果是女教授,那么用女生这个词不太合适吧?还有你的有些文字怎么是繁体的?

网友K:
女生,最广泛性指向时,与谐音“女性”同。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女生是年輕女人。三民主义統一中國。

弯弯?还好你这是某某主义统一中国,要是其他口号我非举报不可。

网友:
引用 网友K:
女生,最广泛性指向时,与谐音“女性”同。

我们大陆人一般对中年以上女性一般不称为女生而称女性;女生一般指年轻的甚至是未成年的女性。相对来说女性的概念更宽泛和通用。

网友:
好了好了,不再歪楼了。要不然版主大人又要删帖了,那就不好玩了。

网友U(2021-03-22):
电容串联,第五贴

网友(2019-05-10):
引用 网友T:
@123987 那也是受你古今多少事的引导

我那是小说哎。还是通俗演义小说,您这是阳春白雪的诗啊!听着就高雅、大气,上档次。

网友T(点评):
您把小说与诗词混为一谈,可进可退,属于喜欢把水搅浑的一类